TM601水位检测方案

楼主:
基于TM601芯片做水位检测方案
一、介绍一下TM601芯片
  TM601此颗芯片是基于8051单片机而设计的芯片,其存储资源为256B+8K;供电电压为3--5V,芯片可以支持IIC输出和一对一输出的两种输出方式,最多支持八点水位检测。
芯片具有极强的抗干扰能力,稳定。
二、使用方法
  1、根据TM601的原理图和PCB画板,打样,焊接测试。
2、做好demo板就可以安装测试了,注意:在demo板和装置安装时,两者要紧紧的向连接,务必又要间隙。装置需要时非金属材质的,厚度尽量在3mm之内最优,最好是5mm之内,检测液体尽量是水,液体最好不要太粘稠。
3、这个方案使用最方便的地方在于调试灵敏度,这个灵敏度是可以通过按键自动校正的 ,例如,想检测这某一点水位时,在当前水位时,按一下按键就可以把当前的电容值作为基准电容值记录芯片里,在使用时,电容值超过当前电容值就能检测到有水,反之也一样的,这个方案就是精度非常高。
4、测试过程与校准方法
①demo板矫正时,供电电压为直流9.2v。
②9.2v和GND切不可接反。
③按动按键进行校正时,决不可以长按。
调试方法
1)将电路板的四个PAD面紧贴在装有待检测液体的容器壁上,四个PAD对准待检测的四个液位,四个PAD自上而下依次是T1、T2、T3、T4(板子上有标注);
2)调整容器中的液体,使液面到达第一个液位,即T1所在的位置;
3)上电后,在三秒之内按动右下角的白色按键一次,指示灯D1闪三次进行校准,并以第三次的灵敏度作为最终的灵敏度,D1闪三次后保持常亮,说明校准成功。灯闪期间不需要进行其它操作;
4)调整容器中的液体,使液面到达第二个液位,即T2的位置。此时D1自动熄灭;
(5)按动白色按键两次,指示灯D2闪三次进行校准,D2闪三次后会保持常亮,说明校准成功;

(6)在校验T3,T4时,方法同上。
三、实验总结
   此方案设计简单,实用性强,成本低,检测精度极高。适用于饮水机、咖啡机、加湿器,雾化器等等需要水位检测的产品。

网友A(2019-06-11):
这个当年有个电子竞赛的题   你这个能用上

网友B:
TM601是个51芯片嘛,楼主是基于这颗芯片引脚的电容触摸功能优化出了一个四档液位检测方案?

楼主(点评):
是的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M601是个51芯片嘛,楼主是基于这颗芯片引脚的电容触摸功能优化出了一个四档液位检测方案? ...

是的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M601是个51芯片嘛,楼主是基于这颗芯片引脚的电容触摸功能优化出了一个四档液位检测方案?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