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式信号发生器问题

楼主:
    用DAC0832直通方式产生模拟量,再用LM324放大,程序是下面这段:
    void main(void)
{
        uchar i;
        dac0832_cs=0;
        dac0832_wr=0;
        while(1)
           {
         for(i=0;i<255;i++)
         {
           dac0832_data=i;   //三角波的上升边
        }
        dac0832_data=0x00;
           }
}

然后示波器的波形就很奇怪了,大家先看下。
大致轮廓是有了,为什么 其他的那么抖。而且不是一条光滑的线,求解求解,该怎么办,要外加电路吗?

锯齿波形有毛刺

锯齿波形有毛刺

网友A(2019-06-11):
先搞点延时,频率降低点。然后用定时器中断,频率就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搞点延时,频率降低点。然后用定时器中断,频率就准一点。

好的,我回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