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件中电感器的介绍及测量方法

楼主(2019-06-11):
  在生活中,电感器也是常见的一种电子元件。它是可以把电能转化为磁能而存储起来的电子元件。电感器的结构类似于变压器,但只有一个绕组,具有一定的电感,它只阻碍电流的变化。如果电感器没有电流通过时,电路接通时它将试图阻碍电流流过它;如果有电流通过时,电路断开时它将试图维持电流不变。
  电感器又称扼流器、电抗器、动态电抗器,一般由骨架、绕组、屏蔽罩、封装材料、磁心或铁心等组成。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制成的元件,它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应用自感作用的电感线圈;另一类是应用互感作用的变压器。电感器的应用范围很广,它在调谐、振荡、匹配、 耦合、滤波、陷波、偏转聚焦等电路中都是必不可少的。由于其用途、工作频率、功率、工作环境不同,对电感器的基本参数和结构就有不同的要求,致使电感器类型和结构的多样化。常用电感器的外形及电路符号如图1-8和图1-9所示。
  电感器基本参数介绍
  1、电感量(L)
  电感量的定义为
  式中,L是电感量;是载流线圈的磁通量;I是线圈中的电流。
  电感量的基本单位是亨利(H),常用单位有毫亨(mH)和微亨(μH)。
  2、品质因数(Q值)
  电感线圈的品质因数定义为
  几种常用的电感器
  (一)小型固定电感器
  这种电感器是在棒形、工形或王字形的磁心上绕制漆包线制成,它体积小、重量轻、安装方便,用于滤波、陷波及退耦电路中。其结构有卧式和立式两种。
  (二)电源变压器
  图1-10所示是一些小型电源变压器的外形图,它由带铁心的绕组、绕组骨架、绝缘物等组成。
  小型电源变压器的外形图
  (1)铁心  变压器的铁心有“E”形、“口”形和“C”形等,如图11-1所示。
  “E”形铁心使用较多,用这种铁心制成的变压器,铁心对绕组形成保护外壳。“口”形铁心用在大功率的变压器中。 “C”形铁心采用新型材料,具有体积小、重量轻、质量 好等优点,但制作要求高。
  (2)绕组 绕组是用不同规格的漆包线绕制而成。 绕组由一个一次绕组和多个二次绕组组成,并在一、二次绕组之间加有静电屏蔽层。
  常用变压器铁心
  (3)特性 变压器的一、二次绕组的匝数与电压有以下关系:
  式中,U1和N1分别代表一次绕组的电压和匝数;U2和N2分别代表二次绕组的电压和匝数; n称为电压比,n<l的变压器为升压变压器;n>l的变压器为降压变压器,n= l的变压器为隔离变压器。
  (三)中频变压器
  中频变压器是超外差式无线电接收设备中的主要元器件之一,它广泛应用于调幅收音机、调频收音机、电视机等电子产品中。调幅收音机中的中频变压器谐振于465kHz;调频收音机的中频变压器谐振于10.7MHz;电视机中图像中频变压器谐振于38MHz,伴音中频变压器谐振于31. 5MHz。其主要功能是选频及阻抗匹配。
  电感器的测量
  电感器的电感量一般可通过高频Q表或电感表进行测量,若不具备以上两种仪表,可通过用万用表测量线圈的直流电阻来判断其好坏。一般线圈的直流电阻很小,在零点几欧至几欧之间, 电源变压器的一次绕组可达几十欧。当测得线圈电阻无穷大时,则说明线圈内部或引线已断。
  电感器具有阻止交流电通过而让直流电顺利通过的特性,频率越高,线圈阻抗越大。因此,电感器的主要功能是对交流信号进行隔离、滤波或与电容器、电阻器等组成谐振电路。
更多请关注PL613-21-N29QI:http://www.dzsc.com/ic-detail/9_771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