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LV320ADC3101采样问题

楼主(2019-06-11):
各位大神有谁用过 TLV320ADC3101 ,我用这个芯片做一组单端音频采样,一组差分单端音频采样。结果单端那一组采样可以,差分那一组声音比燥音还小。  有谁能帮忙分析一下大概怎么回事么?
单端那组音频直流分量为1.65V,  差分那组0.9V 。不知道跟这有没有关系。实际测量通过隔直电容后,芯片端电压为1.35V左右。

楼主:
寄存设置如下:

楼主:
0, 0   //PAGE = 0
1, 1   //RESET
4, 3  //PLL_IN=MCLK    CODER_CLK = PLL_OUT
5, 91, 31, 5, F0 //PLL设置   PLL_OUT = 98.304MHz
12, 88, 82, 80, 80  //ADCMODCLK = 6.144M   AOSR = 128, ADC_Fs = 48K
19, 7, 82              // CLKOUT = 3.072M
34, 10                  //GPIO2 = CLKOUT = 3.072M
1B, 0D                  //IIS Slave  16Bit
1D, 2, 84               //BCLK = 3.072M  WCLK 一直有效
3D, 01                   //PRB = 01
//////////////////////////////////////////////
00,01                   //PAGE = 1
33, 00                  //MIC BIAS  OFF
3B,00,00              //L R PGA = 0dB
34,3C                  //Input Sel  IN2L(P)~IN3L(N)=0dB ; IN1L=0dB   此选项尝试 设置FC 只采样 IN1L 效果很好。   设置 3F 只采样 IN2L~IN3L差分信号,结果声音非常微弱,比噪声还小。
37,3C                  //Input Sel IN2R(P)~IN3R(N)=0dB ; IN1R=0dB
///////////////////////////////////////////////////////////////////
00,00                   //PAGE = 0
51,C1                   //ADC POWER ON     Soft-Stepping = 1/2Fs
52,00                   //Un Mute
53,00,                  //Vol = 0dB

楼主:
谁能帮忙分析一下问题。

网友A:
可能串音了,信号太小就是有问题。

网友A:
TLV320ADC3101有个DSP5509的开发板,用过不错。

网友B:
信号处理没有弄好吧应该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串音了,信号太小就是有问题。

确实是信号有问题,不是软件设置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处理没有弄好吧应该是

确实是信号有问题,不是软件设置的事。

网友C(2019-07-11):
会不会通过电源, 或者寄生电容传递过去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