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磁环电感易损坏的原因及处理方式?

楼主(2019-06-11):
  磁环电感易损坏的原因及处理方式?深圳岑科电感厂家教大家如何应对!
      磁环电感是一种电子元件元器件,主要的作用是一个电磁感应转换的作用,较简单的电感可以是一根导线,它可以用来做天线用。将电能转换成电磁波,再复杂一点就是空心线图,它可以用于选频回路及RF发射电路,较前二者电感,还有工字电感,可以用来滤波、储能。还有共模电感可用抗干拢之功效等

  磁环电感PC板卡上的芯片在工作过程中既是一个电磁干扰对象,也是一个电磁干扰源。总的来说,我们可以把这些电磁干扰分成两类:串模干扰(差模干扰)与共模干扰(接地干扰)。以主板上的两条PCB走线(连接主板各元件的导线)为例,所谓串模干扰,指的是两条走线之间的干扰;而共模干扰则是两条走线和PCB地线之间的电位差引起的干扰。串模干扰电流作用于两条信号线间,其传导方向与波形和信号电流一致;共模干扰电流作用在信号线路和地线之间,干扰电流在两条信号线上各流过二分之一且同向,并以地线为公共回路。

  磁环电感由于铁氧体磁珠在电路中使用能够增加高频损耗而又不引入直流损耗,而且体积小、便于安装在区间的引线或者导线上,对于1MHz以上的噪声信号抑制效果十分明显,因此可用作高频电路的去耦、滤波以及寄生振荡的抑制等。

  低阻抗的供电回路、谐振电路、丙类功率放大器以及可控硅开关电路等,使用铁氧体磁珠进行滤波都是十分有效的。磁环电感材质铁氧体磁珠一般可以分为电阻性和电感性两类,使用时可以根据需要选取。单个磁珠的阻抗一般为十至几百欧姆,应用时如果一个衰减量不够时可以用多个磁珠串联使用,但是通常三个以上时效果就不会再明显增加了。

  【磁环电感】容易损坏吗?电感元器件不容易损坏。但也有损坏的时候。
一、磁环电感容易损坏的原因:

  1、磁芯电感,磁芯比较脆,没有外被套,跌落到硬地板,容易损环,运输中没有做好保护冲撞力也会使磁芯损坏。

  2、设计时电路要求功率大于使用电感功率时,电感会发热导致而损坏。

  3、磁环电感输出的后部份电路有短路问题,导致电感发热而损环。

       http://www.cenkersz.com/chdg.html

磁环电感线圈还是很不错的,应该认真的检查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http://www.cenkersz.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