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atile 修饰指针变量,哪种格式好?

楼主(2019-06-11):
格式(1):volatile uint8_t  *volatile ser;
格式(2):volatile uint8_t  * ser;
格式(3):uint8_t  *volatile ser;

   ser指针变量在主程序和中断程序都会用到,所以要加volatile修饰一下,但一下冒出来三种格式,这三种格式都是正确的,不知用哪种合适?

网友A:
我只用第二种。

网友B:
我也只用第二种。

网友C:
有些时候自己用的变量也可以定义成volatile 类型,至于好不好用也没对比和验证过(主要是难以设计测试模型)貌似很少有用第三种的吧,编译器能通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