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相器芯片型号选择

楼主(2019-06-11):
(无正文)

网友A:
SN74AHC1G125DBVT

网友B:
cmos反相器加传输门就组成三态门了,不知道你要几选一的,可用CD4051,CD4052,CD4053,CD4066。把反相器输出和模拟开关通道串联起来,控制模拟开关的选通电平就可。CD4051,CD4052,CD4053,CD4066不导通截止时是高阻状态。反相器的输出0或1输出不出去。

单个的三态反向器没见过.

网友C:
安森美:  NC7SZ125 单门逻辑,某宝¥0.30~0.50

网友B(点评):
LZ要的是反向三态门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B: 看漏了条件

网友D:
大哥,找到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