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再求8脚mcu推荐

楼主(2019-06-11):
MCU, ADC, dc, AD, AC
上次要求推荐8脚51核的mcu,结果符合要求的没有几个,现在不再局限51核
只要符合以下SOP8封装,16MHz以上,1T速度,128以上RAM即可,请各位继续推荐
最好有带ADC的与不带ADC的分别选择

谢谢!

网友A:
HT66F002引脚相似,达不到1T,ram达不到。

网友B:
赛元 92F7250 超值型1T 51核 RAM 256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赛元 92F7250 超值型1T 51核 RAM 256

哪里有资料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哪里有资料看看,谢谢!

看着挺好,可惜电源管脚跟我的是反的

楼主:
RISC的还有没有?
松翰的可以,但只有64 RAM

网友C:
8脚 这么大的容量估计难找的

网友B:
@aolin 92F7250 规格书。

赛元代理Q 8145123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aolin 92F7250 规格书。

看了,电源引脚跟我的要求是相反的,谢谢!

网友D:
为什么非要8脚?要小的话,C8051F300可以,QFN-封装,3x3mm,11脚。
256B RAM,8位ADC,8K Flash,25MHz,当然是1T。

楼主:
旧设计更新,非新设计

网友E(2019-07-11):
上海芯圣HC89F0411P,SOP8,楼主可以了解一下,有需要联系我,深圳市永芯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