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解释精密整流波形怪异根源

楼主(2019-06-11):
模电号称魔电,意思是难学,这个可不是夸张的说法。
大学课本学的呱呱叫,但你不一定能解释其中的现象。

下图是某个关于精密整流帖子中的实验结果,很多人无法解释为何波形如此反常:

上图中红圈处,为何一个波形低,一个波形高,两者交替???这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

过去只在50Hz上使用过,到10k后出现的问题和现象没遇见过。如果有此应用就有必要提成研究解决的方法来。

楼主:
精密整流在低输入电压时,输出波形有不连续:

这个该如何解释?

楼主:
对于多OP串联的精密整流,有可能有【突发振荡】现象,但是可以容易的补偿掉。

楼主: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多OP精密整流,如果发现突发振荡,解决方法是在二极管上并个几百pF电容;
多OP精密整流,如果有不连续波形,原因也是电容,这不过有的电容很隐蔽,在电路原理图上看不见。

网友A:
高频线性整流用的并不多
高频一般是RMS检测了,直接测量RMS值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多OP精密整流,如果发现突发振荡,解决方法是在二极管上并个几百pF电容;

并一个电容,相当于在环路添加一个零点,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线性整流用的并不多
高频一般是RMS检测了,直接测量RMS值了

过去仪表带宽是几k,几十k,现在很多都是200k,甚至更高,所以现代高精度仪器必然追求高带宽。
至于RMS采用乘法器,高速开关,原因之一仍旧是高频特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一个电容,相当于在环路添加一个零点,对不对???

你可以理解成开关特性变的柔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可以理解成开关特性变的柔和了。

看起来好像是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