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是谁写的教材

楼主(2019-06-12):
更正:应为Vi/Ri = -Vo/Rf
图中是Vout和Iin,式中是Vo和Ii,另,式1呢? 其实图中电路就是常见的Vi/Ii = -Vo/Rf。只是先用戴维南定理Vo和Rf代换一下。

网友A:
谁?你?
V0=-Iin(1+R1/R3)(R2+R1//R3)
当R2 R3<<R1时候,可以用下面式子近似:
Vout=-Iin(1+R2/R3)R1。这个式子才成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你?
V0=-Iin(1+R1/R3)(R2+R1//R3)
当R2 R3<<R1时候,可以用下面式子近似:

这个电路的公式不就是Vo=-Iin*(R1+R2+R1*R2/R3),扯毛线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的公式不就是Vo=-Iin*(R1+R2+R1*R2/R3),扯毛线啊。

你去化简一下这个式子看看
V0=-Iin(1+R1/R3)(R2+R1//R3)  注意,后面R1//R3  是R1 R3并联值的简写
是不是Vo=-Iin*(R1+R2+R1*R2/R3),你给的公式,是用Iin R1算出电压,再算出R3电流,加起来,算出R2电压,全部加起来得到的。我给的公式是算出R3电流,和Iin加起来,乘以整个回路电阻,没和你扯毛线。
而且当R2 R3远小于R1时候,你出的题目贴的那计算公式是可以成立 的,至少工程上就是这样干的。
它的算法是基于当R2 R3 阻值远小于R1时候,中心节点可以看成Vout分压的恒压源,用恒压源代入,就得到公式Vout=-Iin(1+R2/R3)R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化简一下这个式子看看
V0=-Iin(1+R1/R3)(R2+R1//R3)  注意,后面R1//R3  是R1 R3并联值的简写
是 ...

这公式一点都不复杂还用得着再简化吗

网友B:
Vout =-Iin(R1+R2+R1R2/R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