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量电容容量的方法

楼主(2019-06-12):
    今天分享给大家一个用万用表测量电容容量的方法,方法很简单,既然我们想测电容,所以刚拿出来万用表先来观察下测量电容的档位在哪,需不需要更换表针的位置,小编手里只有下图中的这种万用表,所以只能以下面这款为例了,其实万用表的种类有很多,像下面的第二张图又是一种,但是不同万用表测量方法基本上一样,学会一款基本上都学会了。
    在上面的那张图片上我们可以看到在表盘的左下角有一个大写的“F”标志,其实它就表示测量电容的档位,是以电容的国际单位法拉命名的,下一步把表针旋转至大于所测电容容量大小的量程,其实越接近越好,为了便于操作,我们直接使用了万用表的最大量程,除此之外还需要看下表针的位置需不需要更改,一般黑表笔的位置有固定的标志“COM”,所以我们只需要改变一下红表笔的位置就可以了,而电容的符号为“C”,正好万用表上有一个“Cx”所以我们就可以把红表笔插到这个表孔中。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测量了,下图展示的是一个洗衣机电容,这种电容个头比较大,耐压值也很高,但是容量相对于铝电解电容器不是很大,没有正负极之分,所以在测量的时候两个表笔可以随意接,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手不能同时触摸两个表笔,这样对测量结果是有影响的,如果操作正确的话,在万用表上可以看到此时所测量出来的电容大小,视频中的电容标注的是4uf,测量出来是4.3uf。

    上面那种洗衣机电容是不区分极性的,比较容易理解,但是还有一种极性电容,这种电容是有极性的,如果是新的极性电容话,引脚长的是正极,短的是负极,焊在板子上的可以通过外皮包装来区分,总之它是有极性之分,那么我们在用万用表测量它的容量大小的时候是不是同样需要区分正负极呢?
    光说没用,来实际测试一下,下图是按照正常理解的顺序来测量的,也就是红表笔接在正极,黑表笔接在负极,此时我们可以看到在万用表的显示屏上显示出此时测量出来的电容的大小为109uf,在数字前面也没有“-”标志。

    那我们再把电容的引脚的顺序更换一下,也就是红表笔接电容的负极,黑表笔接电容的正极,再来看一下此时测量出来的电容的大小,下图就是更换电容引脚顺序所测量出来的电容容量的大小,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此时测量出来的大小为109.2uf和上一次测量出来的容量大小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在数字前面也没有“-”标注,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用万用表测量极性电容大小的时候和表针接的顺序无关。
    在用万用表测量的时候不用区分电容的极性,并不代表电容焊接到电路板上是不区分极性,如果电容焊到电路板上,不小心焊反的话很容易导致电容爆炸,因此我们在焊接电路的时候一定要看好电容的极性。

本文由陶瓷电容器厂家瓷谷电子科技为您整理分享了解更多,可登陆http://www.gdcig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