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恒流mos管耐压选择问题

楼主(2019-06-12):
系统是24V电压 mos最大耐压20V,做线性恒流 感觉有点不保险,肯请各位大神发表一下建议,恒流在10-40mA左右,三极管耐压值在30V以上(45V耐压)

网友A:
如果负载是LED灯,并且LED分去大部分电压,那么问题不大。

网友B:
这种静态线路,30V管子做24V控制,足够了,LED还分去一部分电压呢,唯一要注意的只是管子消耗功率别超安全区就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负载是LED灯,并且LED分去大部分电压,那么问题不大。

如果三极管坏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三极管坏了呢

你确定了可靠性需求,再去做电路设计以及元器件采用,这就不是几句话说的清楚的了。。

网友D:
电源端,并tvs管,即可。

楼主:
谢谢各位跟帖,测试如下:G级悬空,有电流通过,MOS管D-S电压在6.5V左右,G级接地,完全关闭,MOS管D-S电压在10V左右,只要不人为超电压接电,用20V MOS管从理论上来说不存在风险,LED有一个导通电压,分压后MOS最高不会超过临界点的70%,主要是怕上电瞬间击穿MOS,根据LED的导通特性,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样品我一直在老化冲击测试,未发现问题,各位有更好的建议请求热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静态线路,30V管子做24V控制,足够了,LED还分去一部分电压呢,唯一要注意的只是管子消耗功率别超安全 ...

20V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负载是LED灯,并且LED分去大部分电压,那么问题不大。

测试还可以,就怕电源上电的瞬间电源的尖峰击穿MOS管,不过有LED串在一起应该问题不大,mos功耗也很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测试还可以,就怕电源上电的瞬间电源的尖峰击穿MOS管,不过有LED串在一起应该问题不大,mos功耗也很小 ...

TVS用的起还是用吧,tvs在量产的时候,让你的不良率很快下降。
生产环节,有测试,焊接等多种引入esd或浪涌。这是没办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TVS用的起还是用吧,tvs在量产的时候,让你的不良率很快下降。
生产环节,有测试,焊接等多种引入esd或浪 ...

用在灯带制作上,TVS没法加 除非另加,一路加一个成本太高,而且这个是任意剪切的,加TVS就需要加保险丝,不然没意义。

网友E:
如果稍微讲究一点儿,或者就是“傻瓜”设计,肯定20VMOS不行。
如果从不讲究,或是总想讲究出个花草,20V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稍微讲究一点儿,或者就是“傻瓜”设计,肯定20VMOS不行。
如果从不讲究,或是总想讲究出个花草,20V就 ...

请大神指点下,如果只能用20V耐压值的MOS(出厂测试22V),会有哪些风险存在

xch
最近几年下雨都是百年一遇的。你的运气好,可能千年一遇的每天都能让你遇见。
不确切不可靠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跟帖,测试如下:G级悬空,有电流通过,MOS管D-S电压在6.5V左右,G级接地,完全关闭,MOS管D-S电压 ...

G级悬空,有电流通过,这个是正常的,一般都在G级接一个下拉电阻,这样悬空就不会导通了

网友G:
虽然MOS管的漏极D上串联了6只LED,以为MOS管D极的电压会减小6*2(LED电压)大约12V左右。其实这样的认识是危险的!

因为,当MOS管截止时,流过LED的电流极小,差不多几十nA或更小,此时LED的压降远远小于2V,可能只有0.1V或更小(这个可以参考二极管I/V图的起始部分曲线);所以,即使不考虑电压过冲、浪涌,MOS管截止时,D极上的电压几乎就是电源电压24V。故,MOS管耐压20V显然不行的。MOS管耐压必须大于24V。
当然,如果楼主恒流源MOS管总是通10mA以上的电流,LED不会关断,MOS不会截止这个问题又另当别论。

楼主:
引用 网友G:
虽然MOS管的漏极D上串联了6只LED,以为MOS管D极的电压会减小6*2(LED电压)大约12V左右。其实这样的认识是 ...

LED在2.4V附近就会截止导通,在MOS截止状态的电压10V左右,就怕有些分析不到的问题出现。

网友G:
引用 楼主:
LED在2.4V附近就会截止导通,在MOS截止状态的电压10V左右,就怕有些分析不到的问题出现。
...

实际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