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特殊端口应用注意事项一(RESET引脚复用为输入端口)

楼主(2019-06-12):
版权声明:本文为博主原创**,未经博主允许不得转载。 https://blog.csdn.net/lvk/article/details/84191725

GPIO是通用输入输出模块,MCU可将一个 IO设为模拟模式,作为 ADC输入;设为数字输入输出,或是外设端口,供特定外设使用。使用端口功能前,需要先把 GPIO模块时钟控制功能打开。
        本系列 GPIO的可复用的特殊端口有 RESET、外部晶振引脚、SWD、UART 编程接口等,用户在不同的应用当中需要根据这些端口的特性及应用特点选择不同的复用方式。
RESET引脚复用为输入端口
  当外部复位引脚检测到低电平时会产生一个系统复位。该复位引脚已内置上拉电阻,并集成了一个毛刺过滤电路。毛刺过滤电路会过滤小于 20uS(典型值)的毛刺信号,因此,加到复位引脚上的低电平信号必须大于 20uS,才能确保芯片可靠复位。RESET 引脚可以复用为输入端口 P0.0。如果要使用 RESET 作为输入端口 P0.0,参考流程如下:
1.  GPIO模块时钟控制功能打开:PERI_CLKEN.GPIO置为 1
2.向系统控制寄存器 SYSCTRL2依次写入 0x5A5A、0xA5A5,使能寄存器改写
3.  系统控制寄存器的 RESET_USE_IO时钟控制位:SYSCTRL1. RES_UIO使能
注意:
- 在复用 RESET 引脚作为输入端口的时候,仍必须确保外围电路的设计,在上电时要保证该引脚不能为低电平(Low-Level),否则程序无法运行。
- 该端口已经内置上拉电阻,所以该引脚即使作为输入端口,也只能是作为“输入且具有上拉功能的输入端口”。

网友A:
非常有用的信息啊

楼主(2019-07-25):
感谢您的肯定

网友B:
非常有用,但是 外部晶振引脚 还没说明呢?

网友C(2021-01-05):
很好,正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