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特殊端口应用注意事项二(外部晶振端口复用为 I/O端口)

楼主(2019-06-12):
版权声明:本文为博主原创**,未经博主允许不得转载。 https://blog.csdn.net/lvk/article/details/84191818

GPIO是通用输入输出模块,MCU可将一个 IO设为模拟模式,作为 ADC输入;设为数字输入输出,或是外设端口,供特定外设使用。使用端口功能前,需要先把 GPIO模块时钟控制功能打开。
        本系列 GPIO的可复用的特殊端口有 RESET、外部晶振引脚、SWD、UART 编程接口等,用户在不同的应用当中需要根据这些端口的特性及应用特点选择不同的复用方式。

外部晶振端口复用为 I/O端口
        当不使用外部高速晶振或低速晶振时,以下端口可以复用为 I/O功能。
X32MOUT  →    P0.1
X32MIN   →    P0.2
X32KOUT   →    P1.5
X32KIN   →    P1.4
复用 I/O功能流程如下:
1.  GPIO模块时钟控制功能打开:PERI_CLKEN.GPIO置为 1。
2.  P0.1和 P0.2、P1.5和 P1.4需要配置为数字端口:P0ADS和 P1ADS相关位配置为 0。
3.  功能配置寄存器选为 GPIO功能:P01_SEL,P02_SEL,P15_SEL,P14_SEL设为 0。
4.  选择输入输出方向:设置 P00DIR和 P1DIR的相关位(0:输出,1:输入)

网友A:
如果够用的话 我就不考虑复用了

网友B:
这个一般不用管吧

楼主(2019-07-25):
想要多研究研究的话还是需要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