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下载仿真时Flash Timeout.Reset the Target and try it again错误解决

楼主(2019-06-12):
华大单片机HC32L136下载仿真时Flash Timeout.Reset the Target and try it again错误解决版权声明:本文为博主原创**,未经博主允许不得转载。 https://blog.csdn.net/lvk/article/details/84849913

在使用MDK进行开发的时候程序编译没有问题,点击下载或仿真的时候跳出个对话框提示Flash Timeout.Reset the Target and try it again,如下图所示:

楼主:
这个问题是由于在MDK的FLASH文件设置的MCU FLASH型号与使用的不相同所导致的,只要把正确的MCU的FLASH描述文件路径加载给MDK即可解决问题。现在以HC32L136K8TA芯片为例来说明如何解决。

1.在HC32L136的工具包中找到FlashHC32L13X.FLM文件,将其复制到keil_v5\ARM\Flash文件夹下;
2.在MDK工程中点击魔法棒->Utilities->Settings打开Flash Download设置;

楼主:
3.在Programming Algorithm中把其中的Flash文件选中,点击Remove把其移除,点击Add打开Flash选择对话框;

楼主:
4.在Flash选择框中选中FlashHC32L13X Flash项,点击Add,之后一路点OK到MDK主界面。

经过以上的步骤就可以成功下载或仿真。华大单片机其它型号的设置方法与之相同。

我把那个Flash文件添加到的Keil文件夹下面过后,在Keil里面它并不让我添加啊!

楼主(2019-07-25):
这个应该是非常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