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下载时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0+”解决办法

楼主(2019-06-12):
版权声明:本文为博主原创**,未经博主允许不得转载。 https://blog.csdn.net/lvk/article/details/84848141

在使用MDK进行开发的时候程序编译没有问题,点击下载或仿真的时候跳出个对话框提示Error:Flash Download faied - “Cortex-M0+”,如下图所示:

楼主:
这个问题是由于MDK在向MCU下载程序的时候没有找到相关MCU的FLASH文件,只要把正确的MCU的FLASH描述文件路径加载给MDK即可解决问题。现在以HC32L136K8TA芯片为例来说明如何解决。

1.在HC32L136的工具包中找到FlashHC32L13X.FLM文件,将其复制到keil_v5\ARM\Flash文件夹下;
2.在MDK工程中点击魔法棒->Utilities->Settings打开Flash Download设置;

楼主:
3.在Programming Algorithm中点击Add打开Flash选择对话框;

楼主:
4.在Flash选择框中选中FlashHC32L13X Flash项,点击Add,之后一路点OK到MDK主界面。

经过以上的步骤就可以成功下载或仿真。华大单片机其它型号的设置方法与之相同。

网友A:
好的 我试试看

网友B:
感觉这步有点麻烦啊

楼主(2019-07-25):
客气了 举手之劳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夸奖

网友C:
长知识了。

网友D:
同问,这个只要是flash构架差不多,内存容量一致的就可以对吗?

网友D:
比如说 同一个系列,管脚不同、flash大小不同的,也可以下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如说 同一个系列,管脚不同、flash大小不同的,也可以下载吗?

个人认为应该可以下载但是有可能会遇到无法预测的现象

网友D:
这个首先要有一些算法。如果容量不超过ROM的话,那就算选择一个大型号的应该也可以少写进去。而且还不会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