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知道这是什么器件

楼主(2019-06-12):
这是变压器吗?多少伏的,有能代替的吗?

网友A:
像是铁氧体芯变压器。

网友B:
如果是硅钢片的,可能是 1:1 电话隔离变压器或者音频变压器

网友C:
找个做变压器的厂家给他  让他帮你拆解 ,我之前就这么干。

网友D:
百度一搜型号

网友E:
这一般都是定制的,可以让厂家帮你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