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877驱动DS1302芯片

楼主(2019-06-12):
原文:https://blog.csdn.net/xingyu19871124/article/details/4462707

这个程序改网上的程序只用了一上午的时间,看来是用修改别人程序比自个从头开始编快的的多呀!

下面是原理图

楼主:
下面是程序头文件

#ifndef DS1302_H
#define DS1302_H

#include "main.h"

#define Time_24_Hour 0x00 //24时制控制
#define Time_Start  0x00 //开始走时
#define Time_Stop  0x80 //停止走时

#define DS1302_SECOND 0x80 //DS1302各寄存器操作命令定义
#define DS1302_MINUTE 0x82
#define DS1302_HOUR  0x84
#define DS1302_WEEK  0x8A
#define DS1302_DAY  0x86
#define DS1302_MONTH 0x88
#define DS1302_YEAR  0x8C
#define DS1302_WRITE 0x8E
#define DS1302_POWER 0x90

#define BCD2DEC(X) (((X&0x70)>>4)*10 + (X&0x0F)) //用于将BCD码转成十进制的宏
#define DEC2BCD(X) ((X/10)<<4 | (X%10))   //用于将十进制转成BCD

楼主:
#define RST RC0
#define DATA RC1
#define DS_CLK RC2
#define RST_DIR TRISC0
#define DATA_DIR TRISC1
#define SCLK_DIR TRISC2

typedef struct __SYSTEMTIME__  //定义的时间类型结构体,全部数为十进制
{
unsigned char Second;
unsigned char Minute;
unsigned char Hour;
unsigned char Week;
unsigned char Day;
unsigned char Month;
unsigned char Year;
    unsigned char DateString[11];
    unsigned char TimeString[9];
}systemetime;

楼主:
void init_ds1302() ;
void writebyte(uchar data) ;
uchar readbyte() ;
void ds_writedata(uchar add,uchar data) ;
uchar ds_readdata(uchar add) ;
void get_time(systemetime *Time)  ;
void set_time(systemetime *Time) ;
void data2str(systemetime *Time) ;
void time2str(systemetime *Time) ;
#endif

楼主:
子程序

#include "ds1302.h"
void init_ds1302()
{
RST_DIR=0 ;
DATA_DIR=0 ;
SCLK_DIR=0 ;

ds_writedata(DS1302_WRITE,0x00);  //关闭写保护
ds_writedata(DS1302_SECOND,Time_Stop);//停止计时
ds_writedata(DS1302_HOUR,Time_24_Hour);//24时制
// ds_writedata(DS1302_POWER,0xA6);  //单二极管,4K电阻充电
ds_writedata(DS1302_WRITE,0x80);  //打开写保护
}

楼主:
void writebyte(uchar data)
{
uchar i;
DATA_DIR=0 ;
for(i=0;i<8;i++)
{
  if(data&0x01)
   DATA=1 ;
  else
   DATA=0 ;
  DS_CLK=1 ;
  DS_CLK=0 ;
  data=data>>1 ;
}
}

楼主:
uchar readbyte()
{
uchar i,temp ;
DATA_DIR=1 ;
for(i=0 ;i<8;i++)
{
  temp=temp>>1 ;
  if(DATA)
   temp=temp|0x80 ;
  DS_CLK=1 ;
  DS_CLK=0 ;
}
DATA_DIR=0 ;
return temp ;
}

楼主:
void ds_writedata(uchar add,uchar data)
{
RST=0 ;
DS_CLK=0 ;
RST=1 ;
writebyte(add) ;
writebyte(data) ;
DS_CLK=1 ;
RST=0 ;

}

楼主:
uchar ds_readdata(uchar add)
{
uchar temp ;
RST=0 ;
DS_CLK=0 ;
RST=1 ;
writebyte(add|0x01) ;
temp=readbyte() ;
DS_CLK=1 ;
RST=0 ;
}

楼主:
void get_time(systemetime *Time)
{
unsigned char ReadValue;
ReadValue = ds_readdata(DS1302_SECOND);
Time->Second = BCD2DEC(ReadValue&0x7F);
ReadValue = ds_readdata(DS1302_MINUTE);
Time->Minute = BCD2DEC(ReadValue);
ReadValue = ds_readdata(DS1302_HOUR);
Time->Hour = BCD2DEC(ReadValue&0x7F);
ReadValue = ds_readdata(DS1302_DAY);
Time->Day = BCD2DEC(ReadValue);
ReadValue = ds_readdata(DS1302_WEEK);
Time->Week = BCD2DEC(ReadValue);
ReadValue = ds_readdata(DS1302_MONTH);
Time->Month = BCD2DEC(ReadValue);
ReadValue = ds_readdata(DS1302_YEAR);
Time->Year = BCD2DEC(ReadValue);
}

楼主:
void set_time(systemetime *Time)
{
uchar temp ;
ds_writedata(DS1302_WRITE,0x00);  //关闭写保护
temp=DEC2BCD(Time->Year) ;
ds_writedata(DS1302_YEAR,temp);
temp=DEC2BCD(Time->Month) ;
ds_writedata(DS1302_MONTH,temp);
temp=DEC2BCD(Time->Week) ;
ds_writedata(DS1302_WEEK,temp);
temp=DEC2BCD(Time->Day) ;
ds_writedata(DS1302_DAY,temp);
temp=DEC2BCD(Time->Hour)|Time_24_Hour ;
ds_writedata(DS1302_HOUR,temp);
temp=DEC2BCD(Time->Minute) ;
ds_writedata(DS1302_MINUTE,temp);
temp=DEC2BCD(Time->Second)|Time_Start ;
ds_writedata(DS1302_SECOND,temp);

ds_writedata(DS1302_WRITE,0x80);  //打开写保护
}

楼主:
void data2str(systemetime *Time)
{
//Year
    Time->DateString[0] = '2';
    Time->DateString[1] = '0';
    Time->DateString[2] = Time->Year/10 + '0';
    Time->DateString[3] = Time->Year%10 + '0';

    Time->DateString[4] = '/';
//Month
    Time->DateString[5] = Time->Month/10 + '0';
    Time->DateString[6] = Time->Month%10 + '0';
    Time->DateString[7] = '/';
//Day
    Time->DateString[8] = Time->Day/10 + '0';
    Time->DateString[9] = Time->Day%10 + '0';
    Time->DateString[10] = '/0'; //字符串末尾加 '/0' ,判断结束字符
}

楼主:
void time2str(systemetime *Time)
{
//Hout
    Time->TimeString[0] = Time->Hour/10 + '0';
    Time->TimeString[1] = Time->Hour%10 + '0';

    Time->TimeString[2] = ':';
//Minute
    Time->TimeString[3] = Time->Minute/10 + '0';
    Time->TimeString[4] = Time->Minute%10 + '0';

    Time->TimeString[5] = ':';
//Second
    Time->TimeString[6] = Time->Second/10 + '0';
    Time->TimeString[7] = Time->Second%10 + '0';
//
    Time->DateString[8] = '/0';
}

楼主:
下面是测试程序

#include "main.h"
#include "ds1302.h"
void init_all()
{
init_ds1302() ;
}
void interrupt main_int()
{
;
}

楼主:
systemetime tm ;
void main()
{
init_all() ;
tm.Day=19;
tm.Hour=13 ;
tm.Minute=4 ;
tm.Month=8 ;
tm.Year=9 ;
tm.Week=1 ;
set_time(&tm) ;
while(1)
{
  get_time(&tm) ;
  time2str(&tm) ;
  data2str(&tm) ;
}
}

网友A:
加入些介绍就更棒了

网友B:
为什么要分这么多楼发? 都发在一楼 会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