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1C8T6 低功耗编程 电流到22uA 附加程序

楼主(2019-06-12):
原文:https://blog.csdn.net/aixin2012/article/details/69668599

条件:

STM32L151C8T6   全部端口悬空    电源电压   2.8V 供电   使用内部时钟64k

网友A:
22ua不能算很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ua不能算很低吧

已经不错了

网友A:
我看有的说0.多少的啊

网友B(2019-09-26):
这代码下载进去就是1.24mA,不知楼主怎么测的20ua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代码下载进去就是1.24mA,不知楼主怎么测的20ua的?

低功耗的做法涉及到软件跟硬件
就算是软件做了些基本的低功耗处理,还得看硬件的一些接法,然后再做一些IO等配置

网友B:
实现了,但是跟手册上还是相差太远,另外请问一下,使用MSI时钟怎么精确定时1us呢?时钟频率不是整数,总有偏差。使用外部时钟功耗太高了,HSI精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