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1低功耗芯片串口通信(HAL库)

楼主(2019-06-12):
版权声明:本文为博主原创**,未经博主允许不得转载。 https://blog.csdn.net/u013053268/article/details/49889471

参考原子的stm32f系列的串口通信实验,移植到stm23l系列的程序代码。

1、采用串口中断方式,串口接收到消息产生中断,因此需要使能RXNE寄存器。HAL库函数的调用方式是__HAL_UART_ENABLE_IT(&UartHandle1, UART_IT_RXNE);

      UartHandle1是UART_HandleTypeDef类型,具体参考stm32lxx_hal_uart.h文件。

楼主:
2、关于串口初始化,由于HAL库中的串口初始化函数HAL_UART_Init();会调用HAL_UART_MspInit();后者是一个关于串口1和串口2的I/O端口模式选择及初始化的函数。

      为了使程序能顺利进入中断,可在MspInit()函数或者HAL_UART_Init()函数中使能串口并在这里设置优先级,HAL_NVIC_SetPriority(USART1_IRQn,0,1);
HAL_NVIC_EnableIRQ(USART1_IRQn);

楼主:
3、编写串口中断函数。采用一个unsigned char类型数组作为串口缓存,一个unsigned short int 作为串口接收缓存区的指针。

      需要注意的是发生了中断必须要清除中断标志,否则程序将一直处于该中断。但是从参考手册可以得知,在中断中对数据寄存器进行一次读操作,即可清除RXNE寄存器的标志位,所以,在中断里读取并且保存DR寄存器中的内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楼主:
4、部分代码

1.串口初始化

bool InitSerial(uint32_t  BaudRate)

{

        UartHandle1.Instance        = USART1;

  UartHandle1.Init.BaudRate   = BaudRate;

  UartHandle1.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UartHandle1.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UartHandle1.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UartHandle1.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UartHandle1.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

/*****************************************************************************/

  if (HAL_UART_Init(&UartHandle1) != HAL_OK)

  {

    /* Initialization Error */

                Print("USART1 Init failed.");

  }

        __HAL_UART_ENABLE_IT(&UartHandle1, UART_IT_RXNE);

        return true;

}

楼主:
2. MspInit

void HAL_UART_MspIn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1- Enable peripherals and GPIO Clocks #################################*/
  /* Enable GPIO TX/RX clock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 Enable USARTx clock */
  __HAL_RCC_USART1_CLK_ENABLE();
        __HAL_RCC_USART2_CLK_ENABLE();

  /*##-2- Configure peripheral GPIO ##########################################*/
  /* UART TX GPI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7_USART1;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UART RX GPI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7_USART1;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HAL_NVIC_SetPriority(USART1_IRQn,0,1);
        HAL_NVIC_EnableIRQ(USART1_IRQn);

        //UART2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7_USART2;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7_USART2;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HAL_NVIC_SetPriority(USART2_IRQn,2,2);
        HAL_NVIC_EnableIRQ(USART2_IRQn);
}

楼主:
3.中断程序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Res;
        if(__HAL_USART_GET_FLAG(&UartHandle1,USART_FLAG_RXNE)!=RESET) //´®¿Ú1½ÓÊÕµ½ÏûÏ¢
        {
                Res=(uint16_t)(USART1->DR & (uint16_t)0x01FF);                                                        //¶ÁÈ¡Êý¾Ý¼Ä´æÆ÷£¬´Ë²Ù×÷»áÇå³ýÖжϱê־λ
                if((USART1_STA&0x8000)==0){                                                                                                    //½ÓÊÕ»¹Î´Íê³É
                        if(USART1_STA&0x4000){
                                if(Res!=0x0a)USART1_STA=0;
                                else USART1_STA|=0x8000;
                        }
                        else
                        {
                                if(Res==0x0d)USART1_STA|=0x4000;
                                else{
                                        USART1_RX_BUF[USART1_STA&0x3FFF]=Res;
                                        USART1_STA++;
                                        if(USART1_STA>255)USART1_STA=0;
                                }
                        }
                }
        }
}

楼主:
4.主函数测试代码

Print("USART1_Test: USART1_STA=%d\r\n",USART1_STA);
        while(1)
        {
                if(USART1_STA&0x8000)
                {
                        len=USART1_STA&0x3fff;
                        Print("Receive message from PC,Length is %d\r\n",len);
                        Print("USART1_RX_BUF is :\t");
                        HAL_UART_Transmit(&UartHandle1,USART1_RX_BUF,len,20);
                        Print("\r\n");
                        USART1_STA=0;
                }
                else
                {
                        cnt++;
                        if(cnt==500){
                                Print("test!\r\n");
                                ToggleLed();
                                cnt=0;
                        }
                }
                HAL_Delay(10);
        }

楼主:
串口间通信方法(示例:串口1发送给串口2)

void USART1_TO_USART2(void)
{
                unsigned char len = 0;
    unsigned char i = 0;
                len = USART1_STA;
    if ((USART1_STA&0x8000) != 0 )
    {
                        HAL_Delay(10);
                        len = USART1_STA&0x3FFF;
                        USART1_RX_BUF[len] ='\n';    /* ¸ø×Ö·û½áβ²¹½áÊøÎ» */
      USART1_RX_BUF[len+1] ='\n';    /* ¸ø×Ö·û½áβ²¹½áÊøÎ» */
                        for ( i = 0; i <= len+1; i++ )
                        {
                                RX1_Buff = USART1_RX_BUF;
      }
      USART1_STA = 0;      /* ÖØÖÃÖ¸Õë */
                        HAL_UART_Transmit(&UartHandle2,(uint8_t*)RX1_Buff,len+1,20);
                        #ifdef DEBUG
                                Print("Receive message from USART1:\r\n");
//                                Print("%s",RX1_Buff);                //°Ñ·¢Ë͸øUSART2µÄÄÚÈÝÏÔʾ³öÀ´
                        #endif
         }
}

网友A:
好像有乱码

楼主:
下次注意改正 呵呵

网友B(2019-11-25):
大神你好,请问有例程发我一份吗?我现在遇到配置时钟发现系统时钟不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