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WD 接口

楼主(2019-06-12):
SWD可以四线向STM中下载程序,那么能将STM处理后的数据传输回上位机吗?类似串口,网口之类的

楼主:
原先使用的是网口DP83848进行通信,现在网口坏了,只剩SWD下载口了。如果想用SWD向上位机传输数据,那么需要对程序做怎样的修改?希望各位指导个大致的思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先使用的是网口DP83848进行通信,现在网口坏了,只剩SWD下载口了。如果想用SWD向上位机传输数据,那么需 ...

这个得**下载协议。

网友B:
JLINKARM.DLL这个库文件你要是能**使用了,就问题不大了,好像官网花钱可以买资料的

网友C:
是不是应该自己先定义一下协议啊

网友D:
当然可以了 不过要自己写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