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求助:如何匹配电桥测温电路的参数选择

楼主(2019-06-12):
图中电桥是如何确定阻值的,放大器的倍数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A:
可以通过运放的基本分析逻辑来推一下

网友B:
严重过时的电路。

网友C:
测量信号范围, 输出信号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信号范围, 输出信号范围

测量信号是直流   ,NTC的阻值10K,测温范围是-30摄氏度------105摄氏度,阻值变化是0.576欧到1799266欧  ,输出是0-3.3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严重过时的电路。

能详细说一下,这电路的优缺点

网友C:
阻值变化是0.576欧到1799266欧  ,输出是0-3.3伏

对就根据这个算吧, 依据运放的虚短虚断, 两个极值就可以计算了. 这里的参数应该不会符合你的要求了.
哦, 你的阻值范围应该是太大了, 也许算不到合适的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值变化是0.576欧到1799266欧  ,输出是0-3.3伏

对就根据这个算吧, 依据运放的虚短虚断, 两个极值就可以 ...

谢谢,能给出一个计算方式吗?

网友C:
阻值变化是0.576欧到1799266欧  ,输出是0-3.3伏

阻值 0.576欧D对应 3.3V   1799266欧对应输出是0伏,  就这么算, 当然还可以留一点裕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