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给的官方例程都是通用的么?

楼主(2019-06-13):
若是我将官方例程中的GD32F107的程序代码移植到GD32F105上面可否运行?请大神们赐教?

网友A:
可以,GD32F10x系列共用一套固件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GD32F10x系列共用一套固件库

但是我打开工程后不能选芯片型号这是怎么个状况呢?我把该加的插件都加进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打开工程后不能选芯片型号这是怎么个状况呢?我把该加的插件都加进去了 ...

不完全通用,有的引脚都不一样,所以例程里需要修改引脚。固件库通用

网友C:
代码都是兼容的。

网友D:
可能配置不同吧

网友E:
头文件是一样的。

网友F:
官方例程都是通用的

网友G:
有可能IO的地址不一样吧

网友H:
STM32上都是通用和兼容的。

网友I:
你直接在上面测试一下啊

网友J:
GD32F105跟GD32F107哪里不一样呢

网友K:
这个看看官网的代码有什么不同的

网友L:
应该通用,代码上都是GD32F10X吧

网友E:
还是直接下载看看怎么样吧

网友M:
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N:
楼主可以试一试

网友O:
因该可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