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压转电流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6-1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选择,负载是否接地?

网友B:
当然有这样的电路。不过,用分立元器件搭成的电路不但麻烦,而且精度相当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选择,负载是否接地?

负载要接地

网友A:
R2取样电阻,R4是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