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有I2C接口的PWM输出的专用芯片吗?

楼主(2019-06-13):
有I2C接口的PWM输出的专用芯片吗?

网友A:
有的话,还能便宜到哪去?
1元8051,IIC通信,PWM输出,不就变成一个专用芯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的话,还能便宜到哪去?
1元8051,IIC通信,PWM输出,不就变成一个专用芯片了? ...

呵呵,n76e003,的确不错,我也想试试了。
我目前用的stm8af6223。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n76e003,的确不错,我也想试试了。
我目前用的stm8af6223。

随着ST那波作死,直接无视,除非是那种量不大的设计。
低管脚,8脚的,1元都不到,IIC-PWM,随便做,好用,便宜,选择功能稍微强点的,什么总线-PWM都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随着ST那波作死,直接无视,除非是那种量不大的设计。
低管脚,8脚的,1元都不到,IIC-PWM,随便做,好用 ...

看过你很多高论。
由于单片机很便宜,的确单片机可以做模拟量隔离,特别许多通道。
看了n76e003的datasheet,有刹车功能,adc比较中断,的确还是不错的。
可惜没有硬件比较器。我喜欢这个东西。不过adc比较中断和刹车,可以弥补一下。
还有flash量很大。基本不用去抠程序。人最痛苦就是自己的程序塞不进单片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过你很多高论。
由于单片机很便宜,的确单片机可以做模拟量隔离,特别许多通道。
看了n76e003的datashe ...

是的,关键是比较器其实还没这个刹车好用,因为其自己带数字滤波,而当作故障保护刹车时候,其电平精确度并不是很讲究,正常工作电平的2倍以上就成,MOS的1/2VCC输入特性还是挺稳定的,,8个系统时钟的数字过滤,总响应时间为0.5uS,恰恰可以良好的搞定百nS级别的尖峰干扰,不产生误动作,而又能在500nS时间对管子做出保护动作。500nS的过载,在MOS指标的安全操作区绝对可以达到标称的最大脉冲电流和承受的最高DS电压而无烧毁风险。使得采样基本上也就是一个电阻一个整流管就成,非常及时也非常皮实,比比较器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