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过零比较器的疑问

楼主(2019-06-13):
如下图所示,我想用LM393做一个过零比较器:

图a,在比较器正反相端各串联的一个10k的电阻,输出就符合预期;
图b,比较器正反相端没有串联电阻,为啥输出就这样了?实在不能理解。请各位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
“为啥输出就这样了?”

输入信号超过了该运放输入允许值。
LM393输入端允许低于电源负端0.3V,你这里达到了低于电源负端1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输出就这样了?”

输入信号超过了该运放输入允许值。

前辈,您好,为什么加了电阻,就在比较器输入电压范围之内了呢?是因为10k电阻和比较器输入阻抗分压的缘故吗?
(10k电阻和输入阻抗分压,使得输入阻抗分到的电压在大于-0.3V,即使得输入电压在这个范围:-0.3~VCC-1.5)???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您好,为什么加了电阻,就在比较器输入电压范围之内了呢?是因为10k电阻和比较器输入阻抗分压的缘 ...

那是因为你的仿真工具给出了错误的结果。串了电阻应该仍然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因为你的仿真工具给出了错误的结果。串了电阻应该仍然不行。

那像这种过零比较器要怎么办呢?要双电压,然后输出端加电容隔离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辈,您好,为什么加了电阻,就在比较器输入电压范围之内了呢?是因为10k电阻和比较器输入阻抗分压的缘 ...

没串接电阻下,输入的电流很大,就导致输入的等效保护二极管导通并且电流很大,从而出现异常;
串电阻下,输入的电流就很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您好,为什么加了电阻,就在比较器输入电压范围之内了呢?是因为10k电阻和比较器输入阻抗分压的缘 ...

输入信号超出允许范围,是不正常的工作状态。仿真软件通常对不正常的工作状态不予考虑,或者建立的模型没有考虑这种状态,所以对不正常的工作状态仿真软件往往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
你的仿真对未串联电阻情况已经给出了正确的结果,算是不错的模型。对串联电阻的情况,应该放弃仿真,实际搭个电路才准确。

网友D:
这个软件好多仿真结果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串接电阻下,输入的电流很大,就导致输入的等效保护二极管导通并且电流很大,从而出现异常;
串电阻下 ...

你好,为什么输入电流小就不会异常呢?输入电流大是导致超过他的输入单最大输入电流而出现异常?还是输入电流大导致的其他问,从而出现异常呢?那像我这种输入信号,要得到图a那种输出波形,要怎么做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为什么输入电流小就不会异常呢?输入电流大是导致超过他的输入单最大输入电流而出现异常?还是输入 ...

三个办法:
一是使用LM311这样的具有独立输出管的比较器,同时使用双电源,独立输出管发射极接地。
二是仍使用LM393,使用单电源,比较器输入端使用低正向压降的萧特基二极管箝位。
三是把比较器两个输入端同时提升一个固定电压值(偏置一个共模电压),这样可以避免某输入端电位低于电源负端。

网友E:
学习了   还是有很多大牛可以解答问题的

网友F:
这电路问题多了去了。。。。。一看就知道楼上你们这些回复的玩意儿都没搞过实践工程。

LM393、LM311这些比较器都是为了+-15V模拟电路,5V数字电路的场合设计的。

既然统一使用5V电源,比较器和运算放大器就没有区别了。早年比较器速度很快比同工艺运放快,现代已经过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去分析比较器內部电路。输入级是差动放大,393是PNP型,相当于一般差动放大的两个射极相援其总电流Ie=I ...

好的,但是很多运放的内部图看不懂啊。。。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办法:
一是使用LM311这样的具有独立输出管的比较器,同时使用双电源,独立输出管发射极接地。
二是仍 ...

谢谢前辈指导,看来LM311比较适合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软件好多仿真结果不正确

是的,很多时候,同一个电路仿真结果和同事的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头再学三极管,三极管回路搞懂了,对于其它积体电路的运用会如虎添冀。
我高中起开始自学,前五年只学 ...

好的。有问题多向你请教。

网友H:
有的到21来是专门误导人的,事实如下:1)电容充放电与能量无关。2)稳压管要正向使用。3),仿真会爆炸。4),将正确Key电路说成错的,(将对的说成错的是一贯做法,因为他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