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689数据采集

楼主(2019-06-13):
使用AD7689进行数据采集,使用外部参考,上电后进行采集,第一次采集到数据总是65535,再次去采集数据才接近于正常值。切换通道采集时,数据第一次采集,数据仍为上一个通道的值,再次采集时,数据才接近当前通道值,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A(2021-10-06):
可以参考下代码吗,我用的模拟SPI,每次读出的值是0或者65535,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2-01-24):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下代码吗,我用的模拟SPI,每次读出的值是0或者65535,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

https://bbs.21ic.com/icview-3013822-1-1.html

void GPIOAD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GPIO_Pin_5|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PA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GPIO_Pin_4|GPIO_Pin_7);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在407我也遇到相同情况。GPIO之前配置的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