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B X IDE 5.20新增文件MakeFile不自动更新的问题

楼主(2019-06-13):
1)在IDE中新建文件helloworld.c后,Makefile-default.mk文件中会添加相应信息;
2)如果在添加本地已有项的文件DCM.ino或者DCM.cpp文件后,Makefile-default.mk不会有该文件的相关信息。
请问如何配置才能像1)一样makefile自动更新?

网友A:
这个工具还要自己编写Make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具还要自己编写Makefile?

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当新加入文件的时候makefile不会自动更新,编译就会报新加文件没有编译规则的错误。

网友B:
看来这个IED不人性化。

网友B:
清理一下工程试试

网友C:
不用手动改make file的..
之所以编译不过, 一定是你的姿势不对, 你重新建立一个工程, 按照下图的方法来添加新的文件试试..注: 是在source files上面点右键 就弹出来这个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手动改make file的..
之所以编译不过, 一定是你的姿势不对, 你重新建立一个工程, 按照下图的方法来添加 ...

谢谢答复,这样新加New文件是没有问题的。 我的问题是增加本地已经存在的文件时makefile不自动更新

楼主:
本地只有一些.c和.h文件,选择添加已经存在的文件时才会有makefile不自动更新的问题,new文件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D(2019-07-25):
清除缓存试试看

楼主(2019-08-29):
引用 网友E:
Tools-----Options------Embedded, force makefile regeneration when open a project

谢谢 这个方法可以

楼主:
没有看到结贴选项,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F:
没注意过这个问题,遇到是文件更名后重新启动IDE会找不到文件,是不是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