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003f4可以直接驱动3位数码管动态显示吗

楼主(2019-06-13):
003f4可以直接驱动3位数码管动态显示吗 还有003f4我用5V供电可以吗?有大佬麻烦帮我解答一下疑惑好不好,谢谢

网友A:
你这个f4指的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f4指的是啥?

单片机型号是HC89S003F4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片机型号是HC89S003F4

建议你到ST板块问问,那边人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到ST板块问问,那边人多。

你可以帮我问看看吗 我不能发帖子了 这个问题也有点急 需要马上解决 谢谢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单片机型号是HC89S003F4

你这个HC89S003F4是芯圣的MCU吧,和st和新塘都没关系的。3数码管的话,总共需要3+8=11个IO,每个数码管需要20ma左右的电流,再看看你其他的资源,不超过MCU的IO限制就可以了。另外HC89S003F4是宽电压供电,支持2.0-5.5V的宽电压供电,5V供电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建议楼主用N76E003,再来问。

网友D:
不要来砸盘子,你这样让牛版主很崩溃了。

网友E:
不可一,新唐的可以

网友F:
可以,你直接驱动就是,至少目前没有发现MCU不可以,因为IO的特殊结构,其会自动限流,电流基本保持一个IO输出6mA左右,吸入要大点

网友G:
肯定不行。

网友G:
亮度可能不够。

网友H:
哈哈,问错地方了。不过告诉你,肯定不行。

网友I:
3个的话,肯定亮度不够啊。

网友J:
采用扫描显示,每次显示一个数字或半个数字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