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7805前后电容,改用贴片陶瓷电容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9-06-13):
7805前后电容,改用贴片陶瓷电容需要注意什么?

@xch :哥们,大容量MLCC贵呀。
xch
本来就该MLCC。为啥不说是美帝阴谋造成的?

网友A:
78xx不用注意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78xx不用注意任何问题。

7805后面要并tvs管吗?
目前我有一款产品,有千分之4.33的生产不良率。是5V侧一个传感器芯片损坏。
由于产品不良率未达到1%,没有做pcb的入库检测。

这个产品以前是千分之9,改进后,现在做了1300个,现在传感器损坏的问题比较集中。

不知你在提高量产不良率上有什么经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7805后面要并tvs管吗?
目前我有一款产品,有千分之4.33的生产不良率。是5V侧一个传感器芯片损坏。
由于 ...

后面从来不并TVS,搞工业控制的,产品数量很少,最大也只有每年400套,不良率只有非常大的时候才会考虑,比如2009年第一次用STM32生产的时候就被RTC给坑了,100片有34片32768不起振,为了买合适的晶体折腾了很久,后面的产品就改用RTC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从来不并TVS,搞工业控制的,产品数量很少,最大也只有每年400套,不良率只有非常大的时候才会考虑, ...

汽车行业,50ppm,好难呀。如果产品出现1%的生产不良率,我晚上都睡不好觉。

楼主:
现在只有5v侧并tvs管了,只有这招数了。

网友B:
有一种陶瓷电容温度系数很大的,误差快到0.5的,会不会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稳压器输出电容最好两颗以上,一大一小无所谓,总电容量0.01uF以上但切勿比输入电容还大。
若沒接输出电 ...
7805的输入电容用的10uf,mlcc,输出电容用的是3.3uf,mlcc 。
10uf前面由100欧的限流电阻。
产品分析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输出电容,下次生产,重点排查此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电容必須两颗以上,以防止某颗空焊,不必全部靠近稳压器。我遇过两次別人研发的案件都沒接输出容,均 ...

我做量产电路的时候,喜欢将7805的5V输出引脚与单片机5V输入靠的很近。
这样去耦电容与7805输出电容构成双电容。
这样的话如果输入电容不良,有可能形成输入电容小于输出电容。

网友D: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是否有振动需求了  陶瓷的容易甩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是否有振动需求了  陶瓷的容易甩掉

电解电容,pcb物流过程中,就有掉落的现象。后来换成mlcc了。

网友E:
并TVS不如输入串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并TVS不如输入串个电阻...

7805前面都有电阻,目前我设计电路,一般都有电阻,电源,io,都有。从电流的角度,都没有极点了。
只能从电压的角度去思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Vout大于Vin通常要大于10V(一般功率三极管Vebo大约10V左右),且in侧有低阻抗负载的时候才会可能损坏稳 ...

这个7805前面有二极管。1n4007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Vout大于Vin通常要大于10V(一般功率三极管Vebo大约10V左右),且in侧有低阻抗负载的时候才会可能损坏稳 ...

7805前面有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感器若本來是良品,要受静电而损坏通常是其I/O端进入的,因为其电源还有旁路电容可以吸收突波,除非时 ...

传感器是昂贵的汽车级元件,从别的型号的,入库检测,生产不良约有50%是pcb贴片环节了。
我目前假定传感器是好的,只是第一次通电就坏了。

@xch :这个问题我思考过,解决方法增加电压采样电阻,这样产品既可以知道供电电压,进行保护,也可以通过取样电阻进行放电。这个两个分压采样电阻,直接跟tvs并联的。 在软件策略上,产品上电500ms才能启动大负载。
xch
@叶春勇 :有些器件上电过程发生反复,就烧了,或者死机。有时需要加个放电保护,未彻底放电禁止再次通电。
@xch :你说的是对的。在我生产电子垃圾的过程中,通过在电源在电源芯片前面增加100欧电阻和二极管,tvs管。的确可以提升良率。另外对外提供的io口增加tvs,也能。生产和测试的确存在着带电插拔,测试接插件接触不好的情况。
xch
有时所谓第一次,其实是好多次。 电源通电触点开关接触过程上下电好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故障原因要找出來,难道零件商要免费换新的给你。
一年前试作三千片新款高频接收模块,不良两颗。半年前 ...

量产电子设计,是个放大镜。
你设计中的不足,暴露无遗。
毕竟这些经验都是用钱堆出来的。

网友F:
传感器损坏?能说说是什么传感器吗?

KP215F1701 英飞凌

网友F:
其实我总感觉不是7805的问题,因为7805不加这个电容也是没问题的,有没有考虑静电或者外部污染等其它可能?损坏的故障现象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我总感觉不是7805的问题,因为7805不加这个电容也是没问题的,有没有考虑静电或者外部污染等其它可能? ...

因为不良率为千分之4.3了,样本越来越少,不太好分析了。
但是我还是想再提高提高。
我是个外行搞电子的,初期搞了很多电子垃圾,怀疑元器件质量,贴片工艺。
目前来看,都是幼稚的观点。
即使是国产电子元器件本身的问题,不良率肯定是小于1000ppm。
大厂贴片机,网上说由500ppm,我现在是相信的。
也许再努力努力就还能发现一点。

网友F:
有几种故障?故障现象分别是什么?能大概说说吗?我在前面貌似没看到啊

网友F:
另外,我没记错的话,7805不用输出电容,或者用很小容量的MLCC足矣,比如0.1uF。如不放心,估计最多最多换1uF也是足够了,我记得很早之前看某些厂家7805手册的时候有这个说明,你可以多翻翻几家7805的手册,我手头的手册居然没这个说明了

网友F:
还有,可以考虑和英飞凌直接取得联系的,把故障情况描述清楚,有时候原厂未必不好沟通,多方面渠道联络一下,或者通过代理商(你们从哪儿买的芯片)联络一下,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可以考虑和英飞凌直接取得联系的,把故障情况描述清楚,有时候原厂未必不好沟通,多方面渠道联络一下 ...

如果由原厂分析就好了。谢谢你,我尝试下跟英飞凌联系。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由原厂分析就好了。谢谢你,我尝试下跟英飞凌联系。

原厂大部分时候不好联络且懒得理咱们这种小客户的,但有时候也会有收获,多联络试试看

网友F:
有结果了告知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传感器是昂贵的汽车级元件,从别的型号的,入库检测,生产不良约有50%是pcb贴片环节了。
我目前假定传感 ...

如果采购的7805没有问题,一般输出输入电容正常,这类射极输出型稳压电源,输出很难突跳,而且,实际证明,输出电容在78系列一个0.1就足以保证负载异常情况下,输出电压波动在0.1以内。而且,这个电容并不像LDO必须紧靠78系列,正常情况,你系统肯定会在别的地方有去耦电容,多点加起来,紧靠输出的电容失效产生的危害,应该已经降到最小了。
所以,非常怀疑是生产渠道过程中转箱板子有电相互接触、带电插拔、尤其是静电造成。
建议严控传感器IO等最可能造成损害的弱点部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传感器损坏?能说说是什么传感器吗?

如果是英飞凌,还真不好办,店大欺客啊,故障件送检,人不一定给你答案。
国产的,故障率偏高情况下,采购件损坏发原厂,一般会给你分析,是什么原因造成器件损坏。

网友H:
最近没用7805了,多用AMS1117-3.3。前面也出现莫名其妙烧STM32,后来在AMS117-3.3前加自恢复保险丝管,再其后加TVS管,再没烧STM32.

是3.3V侧加tvs还是1117的输入端。 我的7805输入端已经加tvs和100欧电阻。主要是限制电容充电电流,基于这个考虑没用自恢复。

网友A:
LDO动态响应不好,有过冲,有段时间很多人反应HT7133在12V供电的时候,上电输出能超过6V烧单片机。但是7805绝无此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A:
LDO动态响应不好,有过冲,有段时间很多人反应HT7133在12V供电的时候,上电输出能超过6V烧单片机。但是7805 ...

HT7133确实存在此问题,如果输出电流很小的话,可以在输入电容前面串一个百欧姆左右的电阻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F:
HT7133确实存在此问题,如果输出电流很小的话,可以在输入电容前面串一个百欧姆左右的电阻解决 ...

7805是上世纪60年代末的产品,用了有60年了,在集成电路行业简直就是奇迹,有什么问题早就被发现了,用不着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7805是上世纪60年代末的产品,用了有60年了,在集成电路行业简直就是奇迹,有什么问题早就被发现了,用不 ...

低压差线性电源,也就是pmos线性电源,我仿真过,的确上电过程有上冲。

网友H:
TVS加在3.3V即输出这一侧。

谢谢你,提供的重要信息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低压差线性电源,也就是pmos线性电源,我仿真过,的确上电过程有上冲。

...

你实际测测7805吧……7805并非低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实际测测7805吧……7805并非低压差

7805是双极型工艺+NPN型,带反馈的射极跟随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7805是双极型工艺+NPN型,带反馈的射极跟随器。

老实说,7805后面加tvs很怪异,LDO确实有人这么来抑制过冲,但也并非是没有其它办法,我认为你这个传感器损坏大概率还是其它地方的问题

网友F:
你可以主要关注这个表,从这个表来看,这个芯片对于供电电压的波动还是很能“抗”的,比绝大多数常用的IC要强得多,如果是因为过冲的原因造成损坏,那么同样使用这个5V电压源的其它IC更可能损坏

楼主方便说一下故障现象吗?还有这个芯片的其它应用情况,比如你原理图中和这个芯片相关的部分,比如这个芯片到外部是否有长线或者其它连接?

建议多从其它地方着手找原因

@叶春勇 :赞
@ayl439 :只要自己努力,多注意,还是能发现什么的。即使现在发现不了,将来某一天也许会知道。以后多交流。
@叶春勇 :是啊,就是怕这个,还有像你现在遇到的这样,良率往上提一点点,可能就很费功夫
@ayl439 :你说法很具有逻辑性。下一批板子已经在5v处增加6v单向tvs。后续再看看效果。因为找到了真正的原因电子产品的成本就好控制了,你该往哪里投钱,哪里不需要投入过多的钱。 搞电子行业,我不怕那些科技含量高,没量的东西。就怕批量简单的东西,一个不注意出批量问题,等着哭吧。
@叶春勇 :我这里说的不准确,能耐受-12V的放大器、电源IC等还是不少的
@叶春勇 :是的,这么高的负压,何止是它,没有多少IC能耐受的,绝大部分在短时间的的负一两伏情况下都可能会挂,R2D2的意见我也是认同的,问题大概率不在7805这里,仅供你参考吧,不过你愿意盯住这里深入研究的话,也支持你,哈哈
@叶春勇 :换句话说,如果它都死亡了,那么接同一个电源的其它IC,基本都会挂,而且挂的更早
@ayl439 :超过-12也很快完玩
@叶春勇 :-6.5V,300秒,它的负压耐受度指标,也是高于大部分常用IC的
这个芯片,正高压不易死亡。只有负高压了。 这是我一只思考的。 汽车级元件,仅次于军用元件了。

网友I:
QQ734790351主营电子元器件配套服务

网友J:
建议多从其它地方着手找原因

网友K:
      如果是设计过压引起的,用示波器都可以侦测到的;

网友L(2019-10-01):
引用 网友C:
稳压器输出电容最好两颗以上,一大一小无所谓,总电容量0.01uF以上但切勿比输入电容还大。
若沒接输出电 ...

LDO输出侧的电容为什么不能大于输入侧的电容呢?谢啦。

网友M:
引用 网友L:
LDO输出侧的电容为什么不能大于输入侧的电容呢?谢啦。

LDO输出侧的电容为什么不能大于输入侧的电容---乱说。

网友N:
引用 网友L:
LDO输出侧的电容为什么不能大于输入侧的电容呢?谢啦。

有些人的个人应用经验吧,应该跟具体电路有关

网友N:
引用 网友C:
确切是输出放电常数要小于输入的,降压型亦即要保证Vin>Vout,否则超过Vebo易受损。
R2D2丶x大丶315丶949 ...

讲放电常数靠谱点,只论电容值大小肯定是乱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