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L0Cube之低功耗定时器LPTIM编程笔记

楼主(2019-06-13):
版权声明:本文为博主原创**,未经博主允许不得转载。 https://blog.csdn.net/hjj651471519/article/details/79041898

1 在STM32Cube中激活LPTIM

楼主:
一.LPTIM超时产生中断详解
使用的库函数为:
HAL_StatusTypeDefHAL_LPTIM_TimeOut_Start_IT(LPTIM_HandleTypeDef *hlptim, uint32_t Period,uint32_t Timeout)

定时时间的计算公式:

         /*  Timeout = (Compare + 1) / LPTIM_Clock

       Timeout = (Period + 1) / LPTIM_Clock

LPTIM_Clock:低功耗定时器时钟:在CUBU软件中

具体使用到哪一个时钟,就选这个时钟作为计算  例如:16Mhz

定时1s:   1s=( Period+1)/16000000

楼主:
使用的中断函数为:
/**

  *@brief  Compare match callback in nonblocking mode

  *@param  hlptim : LPTIM handle

  *@retval None

  */

void HAL_LPTIM_CompareMatchCallback(LPTIM_HandleTypeDef*hlptim)

{

  /*Timeout was reached, turn on LED2 */

  //这里写中断服务函数

}

网友A:
LPTIM是什么啊

网友B:
就是低功耗定时器的 意思啊

网友C:
那么这种定时器和普通定时器有什么不同的呢

网友D:
没感觉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楼主:
我也说不上来哪里不一样

网友:
STM32Cube怎么样

网友E:
内容太分散了。

网友F:
能不能整理出pdf的文档呢

网友G:
激活LPTIM?这个是弄的

网友H:
低功耗定时器LPTIM没有使用过

网友I:
STM32L0Cube是什么软件?

网友J:
LPTIM编程,跟着楼主学习一下。

网友K:
第一次听说低功耗定时器的

网友L:
这个功耗可以降低到多少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低功耗定时器的 意思啊

感谢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