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L431之MDK-ARM单步调试错乱

楼主(2019-06-13):
原文:https://blog.csdn.net/baicaiaichibaicai/article/details/60960378

芯片默认使用MSI,频率只有4M,现在需要改成最大时钟80M。一个简单的程序如下:

void SystemClock_Init(void){

    /* enable HSE */
    RCC->CR |= 0x00010000U;
    while (0 == (RCC->CR & 0x00020000U));

    /* configure PLL */
    RCC->PLLCFGR = (3 << 0) | (3 << 4) | (80 << 8) | (1 << 16) | (0 << 17) | (1 << 20) | (1 << 21) | (1 << 24) | (0 << 25); /* Fvco = (8M) * (80/4) = 160M,SYSTEM_CLOCK = PLL_R = (Fvco / 2) = 80M */
    /* enable PLL */
    RCC->CR |= 0x01000000U;
    while (0 == (RCC->CR & 0x02000000U));

    /* set clock prescaler and SYSTME_CLOCK src */
    RCC->CFGR = 0x00000003;
    while (0x0C == (RCC->CFGR & 0xC0));

    SystemCoreClockUpdate();
    return;
}

int main(void){

    SystemClock_Init();
    return 0;
}

楼主:
但是单步调试的时候发现无法进入SystemCoreClockUpdate();继续单步往下走之后才可进入,而且能够同时进入两个分支。

楼主:
查看程序的反汇编

楼主:
最终追踪到在设置SYSTEM_CLOCK时,汇编指令就变调。

    /* set clock prescaler and SYSTME_CLOCK src */
    RCC->CFGR = 0x00000003;
    while (0x0C == (RCC->CFGR & 0xC0));

楼主:
原因是因为提高系统时钟之后,也要增加读取Flash时的延迟时间(见RM中的3.3.3 Read access latency)

解决方法为在切换时钟前先配置Flash的延迟时间

FLASH->ACR = (FLASH->ACR & 0xFFFFFFF8) | 4;

网友A:
有时候单步调试和非单步调试现象是不一样的

楼主:
确实很多时候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