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link/V2引脚定义

楼主(2019-06-13):
版权声明:本文为博主原创**,未经博主允许不得转载。 https://blog.csdn.net/qq_32693119/article/details/88799879
参考博客:https://blog.csdn.net/multisensor/article/details/47020863

LED状态说明
  • 闪烁红色:ST-LINK/V2连接到计算机后,第一次USB枚举过程
  • 红色:ST-LINK/V2与计算机已建立连接
  • 闪烁绿色/红色:目标板和计算机在进行数据交换
  • 绿色:通讯完成
  • 橙色(红色+绿色):通讯失败

楼主:
下面为ST-Link/V2 SWIM接口定义:

楼主:
由于STM8的SWIM接口只需要4根连接线,所以ST-LINK/V2连接至STM8目标板时需要注意连接位置。

下面为ST-Link/V2 SWIM接口定义:

下面是ST-Link/V2 SWIM标准的接口排列:

ST-Link/V2 SWIM指定的标准接口

楼主:
STM32的JTAG / SWD接口是通过20PIN连接线连接目标板,所以ST-LINK/V2连接至STM32目标板时需要注意连接方向。

下面为ST-Link/V2 JTAG/SWD接口定义:

楼主:
下面是ST-Link/V2 JTAG/SWD标准的接口排列:

ST-Link/V2 JTAG/SWD指定的标准接口

网友A:
好像手册上有介绍

网友B:
盗版的好像也长这个样子

楼主:
其实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