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子解析:电感器的电流原理

楼主(2019-06-13):
  【电感器】是导线内通过交流电流时,在导线的内部周围产生交变磁通,导线的磁通量与生产此磁通的电流之比。当电感中通过直流电流时,其周围只呈现固定的磁力线,不随时间而变化;可是当在线圈中通过交流电流时,其周围将呈现出随时间而变化的磁力线。根据法拉弟电磁感应定律---磁生电来分析,变化的磁力线在线圈两端会产生感应电势,此感应电势相当于一个“新电源”。当形成闭合回路时,此感应电势就要产生感应电流。
  【电感器】按照外形,电感器可分为空心电感器(空心线圈)与实心电感器(实心线圈)。按照工作性质,电感器可分为高频电感器(各种天线线圈、振荡线圈)和低频电感器(各种扼流圈、滤波线圈等)。按照封装形式,电感器可分为普通电感器、色环电感器、环氧树脂电感器、贴片电感器等。按照电感量,电感器可分为固定电感器和可调电感器。
  电感的作用:通直流,阻交流
  通直流:所谓通直流就是指在直流电路中,电感的作用就相当于一根导线,不起任何作用。
  阻交流:在交流电路中,电感器会有阻抗,即XL,整个电路的电流会变小,对交流有一定的阻碍作用【电感器】电流原理:
  电流变大时,磁场变强,磁场变化的方向与原磁场方向相同,根据左手螺旋定则,产生的感应电流与原电流方向相反,电感电流减小;电流变小时,磁场变弱,磁场变化的方向与原磁场方向相反,根据左手螺旋定则,产生的感应电流与原电流方向相同,电感电流变大。
  电感器允许偏差:电感量单位后面用一个英文字母表示其允许偏差,各字母所代表的允许偏差见下表。例如:560uHK表示标称电感量为560uH,允许偏差为土10%,文字符号为法文字符号法,是将电感器的标称值和允许偏差值用数字和文字符号按—定的规律组合标志在电感体上。电感器采用这种标示方法的通常是一些小功率电感器其单位通常为nH或pH,用N或R代表小数点。例如:4N7表示电感量为4.7nH,4R7则代表电感量为4.7uH;47N表示电感量为47nH,6R8表示电感量为6.8uH。电感器
     固定电感器RL875-221K-RC www.dzsc.com/ic-detail/9_4828.html的参数说明::
    固定电感器 220uH 10%
  产品种类:固定电感器
  电感:220 uH
  容差:10 %
  最大直流电流:570 mA
  最大直流电阻:630 mOhms
  工作温度范围:- 40 C to + 105 C
  自谐振频率:5 MHz
  Q 最小值:18
  屏蔽:Unshielded
  端接类型:Radial
  外壳高度:7.5 mm
  商标:Bourns
  外壳直径:7.8 mm
  芯体材料:Ferrite
  引线直径:0.7 mm
  引线间隔:5 mm
  产品:RF Chokes
  工厂包装数量:100
  测试频率:0.796 MHz
  类型:Radial Lead RF Choke

网友A(点评):
哇塞,归纳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