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寻找国产低成本MCU

楼主(2019-06-13):
公司产品,需要一款低成本MCU,
需要外部中断和一个定时器。
年需求百万级。
赛元最便宜的单片机是哪款啊?

有量都可以谈18676703390,你的要求可以满足
赛元代理:3266629747

网友A:
可以在官网联系赛元业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官网联系赛元业务

请问SC92F系列的IO口,上电默认状态是怎么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SC92F系列的IO口,上电默认状态是怎么样的,

默认为高阻输入模式,
官网有一份应用资料,
请参考使用!
赛元SC92F系列MCU应用指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为高阻输入模式,
官网有一份应用资料,
请参考使用!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为高阻输入模式,
官网有一份应用资料,
请参考使用!

请问,赛元的QFN20封装的MCU,中间的PAD是连接GND还怎么样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赛元的QFN20封装的MCU,中间的PAD是连接GND还怎么样处理?

QFN封装的芯片中间的是附地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QFN封装的芯片中间的是附地层

你好,我在SC92F725X的数据手册上看到有关flash rom的说明,“不提供读取 READ 的功能”。是不是不允许用户读ROM的内容?也就是不能定义code 类型数据变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在SC92F725X的数据手册上看到有关flash rom的说明,“不提供读取 READ 的功能”。是不是不允许用 ...

不提供读取READ的功能就是不能仿真的意思,其他功能正常,可定义code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提供读取READ的功能就是不能仿真的意思,其他功能正常,可定义code区

也就是SC92F725X其实不能仿真的吗?我用SC LINK在官方DEMO上发现无法仿真,不知道是不是设置问题。

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MCU应用指南》里面提到MOVC的开发注意事项,其中提到LX51链接器进行配置,限制存储范围,可是按照修改后,出现无法编译,提示没有定义CODE?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B:
0.5元价格可以吗

网友C(2019-07-17):
2毛钱的单片机就可以

网友D:
1毛多的也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