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ip101gr

楼主(2019-06-13):
有哪位大神用IP101GR做过以太网光纤传输模块?

网友A:
你要做光传输模块

网友A:
光纤收发器还是光端机?

楼主:
做光纤收发器

网友:
按推荐的就可以做吧

网友B:
这个模块是专用模块吗

楼主:
1*9光纤模块是一个独立的小分块,IP101GR芯片使用光口模式外接光模块,在通过RMII接口和MCU通信

楼主:
有谁用过这个芯片,现在我卡在驱动上了,如何在LWIP中配置PHY。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C:
没做过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D:
没有接触过这个

网友E(2020-01-29):
我做过,很久以前做的,是stm32外接ip101,IP101再接IP175,由175驱动两路光纤两路电口,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你好,可以发一份IP101GR代码给我吗,我的邮箱是1023829962@qq.com,现在项目需要,谢谢

网友F(2020-03-05):
引用 网友E:
我做过,很久以前做的,是stm32外接ip101,IP101再接IP175,由175驱动两路光纤两路电口,如果需要的话,可以 ...

我在做这个项目,能请教一下吗,QQ9136994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