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 link在线调试串口问题求助

楼主(2019-06-13):
用stlink v2在线调试STM32F103系列单片机,serial windows 下的的串口窗口无输出啊,求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A:
波特率设置对了吗?

网友B:
标记下,虚拟串口我也没配置成功,用的硬件串口。

网友C:
示波器看下。

楼主:
具体怎么看?

网友B:
楼主说的是串口吗?

网友D:
这个串口还真没有试过。

网友E:
还是使用串口模块试试

网友F:
这个stlink没有串口吧。

网友G:
是内部调试输出的吗?

网友B:
串口同喜模块比较靠谱一些。

网友H:
MODE COM3 4800,0,8,1;(设置串口3的波特率、奇偶校验位、数据位、停止位,打开COM3串口,注意设置的波特率和程序里设置的波特率应该一样)
ASSIGN COM3 <SIN> SOUT;(把单片机的串口和COM3绑定到一起。因为我用的单片机是AT892051,只有一个串口,所以用SIN,SOUT,如果单片机有几个串口,可以选择S0IN,S0OUT,S1IN,S1OUT。)
然后用串口调试助手直接测试。
先要装一个虚拟串口软件Eltima.Virtual.Serial。

网友I:
用示波器卡卡看吧

网友J:
这是什么窗口模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