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咨询

楼主(2019-06-13):
一个SOT23的管子上的丝印是“S7EAV”,请问这是个什么器件?国产的P的JFET,封装SOT23,哪位大侠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tyw   看看t叔有没有见过

网友B:
AO3401,你要看看参数是否符合你的电路要求。
属性        参数值
商品目录        MOS(场效应管)
连续漏极电流(Id)(25°C 时)        4.2A
漏源电压(Vdss)        30V
栅源极阈值电压(最大值)        1.3V @ 250uA
漏源导通电阻(最大值)        64 mΩ @ 4.2A,10V
类型        P 沟道
功率耗散(最大值)        1.4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