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中断问题

楼主(2019-06-13):
  STM32 设定下降沿中断,如果在使能中断前,下降沿已到达,在使能中断后,还会不会进入中断?

网友A:
不能,这时需要电平中断。但电平中断容易重复进入。

网友B:
项目中常用的解决方法是: 开启中断后,主动轮询一次。

网友C:
你验证过可以吗?

按理说,没使能的话,相应的事件都没法生效,也就没法进一步参数中断请求。

网友D:
平时正常操作时,也是来一次中断,主动处理完所有的事务,防止一直为低电平,却不能响应的问题。

网友E:
都没使能肯定不能;

网友F:
你意思是变换触发方式?

网友G:
这个已经出发了,再次等待下降沿触发。

网友H:
不能了,已经在中断了。

网友I:
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J:
这个的中断触发方式很正常

网友K:
想要改变为上升沿?

网友L:
如果有条件触发还能产生中断。

网友M:
楼主触发清除中断标志位。

网友N:
你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O:
肯定不会

网友P:
应该不会吧

网友Q:
应该是不可以的

网友R:
当然不可以了

网友S:
不会进入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