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通讯不了

楼主(2019-06-13):
最近在玩音频adc遇到了一个没碰到的问题,我用PCM1870的这款芯片的I2C配置的。可是怎么弄都通讯不了

网友A:
测量信号的电平了吗??

网友B:
I2C没有配置对,不信你观察波形。

网友C:
是I2C的地址没有配置正确吗?

网友D:
信号正常才能保证工作。

网友E:
应该是IIC的驱动能力不足。

网友F:
参考别人的代码看看怎么样?

网友G:
也可能是硬件的问题吧。

网友H:
也可能是iic的地址不正确。

网友I:
这个使用示波器测量了吗啊?

网友J:
I2C很难搞的,肯定没有配置好,这个我以前也头疼过。

网友K: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L:
用普通io口模拟

网友M:
有时候专用的iic不太好使

网友N:
贴上代码来瞅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