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实现每10ms定时采集一个数据

楼主(2019-06-13):
要实现每10ms定时采集一个数据。ads7842与单片机怎么连接最好

楼主:
外围电路怎么做干扰最小?

网友A:
楼主程序上有什么构思了吗

楼主:
显然没有。。。

网友B:
ADS7842与单片机的连接可以参考datasheet里关于ADS7842pin脚定义和描述

网友C:
电路应注意电源分开,模拟和数字电源线分开隔离

网友D:
基准精度要尽可能的高,稳定性要好

楼主:
满足datasheet上关于AD的环境设置

楼主:
采样信号链路避免大电流、高频率信号的干扰

网友E:
楼上说得对,此类信号线尽量避免和采样信号线在一块。

网友A:
恩,可以用SPI

网友A:
电源采用线性电源   同时   电路的地线最好通过磁珠隔离

网友B:
主要是防止信号之间的串扰  楼主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F:
每10ms定时采集一个数据。对于精密模数转换器 (<=10MSPS) 的 ADS7842 , 要求很低了

网友G:
这个早MCU上采用定时间隔AD采集启动实现即可的

网友H:
不知道这 10mS 的精度是多少?
单片机软件控制时间才是关键.

网友I:
ADS7842 12 位 4 通道并行输出

网友J:
http://www.ti.com.cn/product/cn/ADS7842/pinout-quality

网友K: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L:
你把路端电压的定义搞错了

网友M:
查看一下芯片的datasheet吧

网友N:
楼主要实现什么功能呢

网友O:
网上没有代码可以参考吗

网友P:
直接使用单片机对应芯片

网友Q:
ads7842有什么问题?

网友O:
TI应该有这个芯片的说明。

网友I:
直接将这个芯片跟IO对接就行。

网友N:
可能需要定时器直接定义的

网友J:
官网有资料可以参考的。

网友M:
可以通过手册直接定义芯片的功能的。

网友K:
https://wenku.baidu.com/view/a8d981ff04a1b0717fd5dd32.html

网友L:
只要能够控制时序就行。

网友R:
定时器的时候直接参加这个ads7842就可。

网友Q:
ads7842与单片机不是直接驱动吗

网友P:
每10ms定时采集一个数据有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