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正弦波整形成方波

楼主(2019-06-13):
想把几百mV的正弦波整形成方波,本来考虑采用过零比较器,但是普通运放搭建的比较器由于其转换速率达不到我的频率要求。

楼主:
选择了高速比较器TL714

楼主:
在调试电路的时候,因为数据手册上没有测试电路,我就将信号接3脚正向输入,2脚接地,工作中无法实现手册上的对200mVP-P的方波进行比较。

网友A:
请确认比较器地与信号地是否连接在一起?

网友B:
如果没有接在一起会怎样呢

网友C:
如果没有接在一起,就没有中点比较参考电平,输入信号是悬浮的,输出也就不确定。

网友D:
也可能因其他电路影响会有直流分量,也就可能一直是高电平。

网友E: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多大频率的信号 是10M以上的么?

网友F:
我使用了其他的高速比较器 手册上说可以达到30M,但实际上到5、6M时 信号就不是整形的方波了 ,不知为何?

网友G:
这个用比较器来实现比较简便吧

网友H:
用比较器来实现比较容易的. 可以考虑采用高速的比较器, 比如
TLV3201, LMV7235

网友I:
别用普通运放,用专门的比较器。

网友J:
先放大的再做比较额就可以的啦

网友E:
高速运放   楼主   不过  价格应该比较贵  另外  运放的选择  一定要  将主要参数  好好测试一下   楼主

网友A:
如果对于信号的处理   比较苛刻   那就使用    高速运放   楼主   这样可能相对靠谱点    运放的很多因素   楼主   都需要考虑的

网友C:
另外   买回来的运放   楼主   最好自己动手测一测   这个  是很重要的

网友K:
利用施密特触发器状态转换过程中的正反馈作用

网友L:
就得用运放了

网友M:
把数电中的施密特触发器和模电中的电压比较器看一下

网友N:
可以用LM393

网友O:
施密特触发器整形

网友P:
在现有电路后接一NPN三极管,再接上拉电阻

网友Q:
74HC14、CD4106

网友R:
利用D/A转换芯片,把数字信号转成模拟信号

网友S:
文氏电桥振荡电路,把方波转成正弦波

网友T:
用LM324将 正弦波转换为方波

网友O:
应该用开漏输出的比较器

网友K:
可以把边沿变化缓慢的周期性信号变换为边沿很陡的矩形脉冲信号。

网友N:
可以使用LM358

网友L:
做成“滞回比较器”的电路

网友M:
施密特触发器和滞回比较器的传输特性很像

网友T:
用电压比较器把正弦波变成方波

网友S:
过一个滤波器即可实现,滤波器的中心频率为所要的正弦波信号的频率

网友R:
利用函数发生芯片,把方波转成正弦波。

网友Q:
正弦波通过隔直流电容输入到非门的输入端,非门的输出端与输入端接一个1~2k反馈电阻提供偏置。

网友P:
简单地使用74HC14来进行整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