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8C20336A按键 整合成为一个大按键来扫描吗?

楼主(2019-06-13):
CY8C20336A按键 整合成为一个大按键来扫描吗?

网友A:
你有什么方案啊

楼主:
我现在有一个案子是14个触摸键,用5号电池供电。

网友B:
我看了论坛上面的一篇**,说CYPRESS可以通过内部总线的方式把多个触摸按键整合到一个“大按键”,扫描的时候只扫描一个大按键,检测到有触摸了在分解扫描单个按键

网友C:
之前的论坛**:https://bbs.21ic.com/icview-211375-1-1.html,“任意键唤醒系统”里面的描述

楼主:
但是**没有介绍此方案的实现方法,请问那个地方有参考**可以查阅,谢谢!

网友D:
http://www.cypress.com/?app=forum&id=1573&rID=51129

网友A:
http://www.cypress.com/?app=forum&id=1573&rID=85891

楼主:
我今天按照例程调试了一下,发现当我同时enable两个以上的sensor时,原始计数会一直在最高位,手按下去也没有反应。

网友E:
版本的差别

楼主:
我对照过CSD.ASM文件,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不确定作者有没有对CSD.ASM进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