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要计算按键按下次数的c语言程序怎样编

楼主(2019-06-13):
请问要计算按键按下次数的c语言程序怎样编,由于刚开始接触,请高手们多多指教

网友A:
你在按键判断按下时,用一个寄存器来计数就会计算出按键次数的。

网友B:
写一个变量,++就行了!

网友C:
这个千万得注意计数溢出。

网友D:
这个采用中断计数的应该也可以

网友E:
只是需要做好滤波处理的,,针对按键按下时的抖动产生的纹波需要加以区分的。

网友F:
采用IO口中断计数的就可以实现的。

网友B:
可以设置一个专门的寄存器来记录按下的次数

网友D:
利用IO口的中断功能计数,,再结合该IO口的电平监测确定按下去的次数的。

网友E:
检测信号为低,然后再进行计算。。

楼主:
知道了啦 ,感谢大家的回复,学到了很多。

网友G:
注意防抖动

网友H:
是的  否则会进行错误的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