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一下四轴飞行器空心杯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2019-06-14):
大家好,咨询一下空心杯电机驱动问题,最近想自己DIY一个小四周飞行器,我在网上找到了个电机驱动电路,想咨询一下MOS管换成S8050可行不。图如下:

楼主:
720空心杯电机

网友A:
主要看MOS驱动电压,导通电阻,还有电流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MOS驱动电压,导通电阻,还有电流等

想做个3.3V或者5V的,720空心杯最大电流大概100mA左右,8050可以吗

网友B:
应该是可以

网友B:
一般这个看电流,如果电流和工作电压满足,就可以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个看电流,如果电流和工作电压满足,就可以l

谢谢,忙完手里的实践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忙完手里的实践一下。

不建议你那么做,720电机可以达到800MA,当不带浆液时100ma,带浆叶的话电流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你那么做,720电机可以达到800MA,当不带浆液时100ma,带浆叶的话电流很大的 ...

谢谢,我再试试,尝试多种方法

网友D:
这个问题 版主应该拿手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 版主应该拿手 啊

网友E(2021-03-17):
引用 楼主:
想做个3.3V或者5V的,720空心杯最大电流大概100mA左右,8050可以吗

8050可以达到500mA

网友E:
楼主做出来了没

楼主:
还没搞,最近搞别的了,先储备着

楼主:
这个图是我之前在别的地方看到的,上面说明已经实践过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是我之前在别的地方看到的,上面说明已经实践过的

好的,多谢参考。另外一个坛友做了一堆,说是用的MOS驱动的。

网友F:
不行的。ao3400可以,mos管,体积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