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Khz的频率压电陶瓷喇叭,驱动测试失败,进来看看吧

楼主:
先把疑惑说下吧:是否生成一个正弦电压上去,压电陶瓷,一定会生成纯正无谐波的音频??
另外一个,如果我用正弦波,40khz的情况下4倍增益,ne5532带宽是够的吧,模拟知识还给老师了,没有十足把握下结论了。
我这个电路理论上是否可行(先不考虑载波是方波还是正弦波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接触过压电陶瓷的tx发表下意见.

一,目的,想利用超声的自解调性diy一个超声定向喇叭,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先实现40k的超声驱动,第二步调制一个1khz的正弦波上去;
二,硬件实现,本想用40k正弦波来驱动,后来图省事,用单片机实现40k的方波,再用rc滤波(原因为看一般的超声测距,都是直接40k方波驱动的);
三,后级驱动,用了两种电路,一是ne5532,二是三极管做的射随;
四,结论,前级波形产生都符合预期,后级驱动问题多多,最终效果不如人意;
五,疑问,压电陶瓷驱动,是否生成一个正弦电压上去,压电陶瓷,一定会生成纯正无谐波的音频?还是说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是否有什么余震的问题);

ok,上面简单写写,下面上图吧,另外电路拆了,示波器也没拍照,到时搞些示意图,方便讨论即可。

先看下板子

单片机用stm32f4,主频高,使用两个dac输出互补的40k方波(之所以使用dac,后期可以调幅),驱动电路用的ne5532,dac输出电压范围1.5-2.5v,5532放大约4倍,最终输出电压6-10v输出电路:

超声喇叭规格(拆开发,实际是一个压电陶瓷片):

dac输出的方波,经过5532后,估计带宽的原因,输出几乎成三角波了,而且有一定的自激(实际的波形没有拍照,就口头描述吧),
带载后就更惨了。。。

后来换成射随电路,空载的输出波形基本也对了,带载的话,还是有畸形,当然比5532好多了,波形的样子起码还是有的。

最终的话,无论哪种情况,单40k的载波,能听到一些沙沙的谐波(应该是方波驱动的原因),
然后调制1k的正弦波上去后,也能听到1k的蜂鸣声,但没有感觉到有什么明显的方向性和超声的自解调性。。。

下图是画的一个期望的波形(软件仿真的效果,不是实际测的):

网友A(2019-06-14):
你那个C9、C11是个什么玩意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C9、C11是个什么玩意儿?????

因为是方波驱动的,c9  c11和前面的10欧电阻 ,组成一个rc低通滤波器,过滤谐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是方波驱动的,c9  c11和前面的10欧电阻 ,组成一个rc低通滤波器,过滤谐波 ...

容抗有多大?NE5532能带的动吗?输出限制电流是多少?
NE5532的带宽增益积是10MHz,压摆率是9V/us,速度完全够用。

你读书都读到狗肚子里面了吗?连最基本的计算能力都没有。

网友B:
精神可嘉,到球场绕跑道100圈,效果等同。

网友C(2019-12-25):
楼主,你的超声波弄好了吗?

楼主(点评):
没弄了,因为被网上的信息坑了,不是调幅的原理,而是调频,看过有人完成了,也就没动力搞了

楼主(点评):
没弄了,因为被网上的信息坑了,不是调幅的原理,而是调频,看过有人完成了,也就没动力搞了

楼主(点评):
没弄了,因为被网上的信息坑了,不是调幅的原理,而是调频,看过有人完成了,也就没动力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