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求推荐1000~2000左右示波器型号!

楼主(2019-06-14):
(无正文)

网友A:
你有什么需求呢,比如带宽,通道数,采样率,应用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什么需求呢,比如带宽,通道数,采样率,应用场合?

主要是做高频开关电源的研发测试用,50MHZ带宽,两通道,不知道够用不

网友B:
看一下优利德家的 便宜

网友C:
再加一点吧,选普源DS1054Z,淘宝官方旗舰店,和掌柜说好,所有选件都会给你打开,100MHz 4踪,24M深度存储,包括高级触发、波形录制、串行协议分析,现在好像搞活动,2229吧,别说是做新手,就是典型的像我这样做大功率电源的,也够用了,我就是用的这款。
深度存储,可以实现比如电源启动过程连续波形录制,分析到100mS以上软启动过程的每个波形。
性价比按照功能和价格,这个如果是第二,那就没有谁可能是第一。

网友D:
DS1000Z固件bug较多,没有功率分析功能。维修用不错。建议试用几台仪器后再决定。

网友E:
嘿嘿...没事我才不骂人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做高频开关电源的研发测试用,50MHZ带宽,两通道,不知道够用不

普源精电 DS1054Z, 如果你调试开关电源的话,建议你再配电压探头,电流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加一点吧,选普源DS1054Z,淘宝官方旗舰店,和掌柜说好,所有选件都会给你打开,100MHz 4踪,24M深度存储 ...

谢谢推荐,DS1054Z已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