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的输入输出

楼主:
各位前辈好!现在我有一些关于运放的问题想向大家请教,问题1:假设单电源运放的电源工作范围为0-5V,那么输入的正负极电压范围也要在0-5V么?正负极能输入负电压么? 问题2:假设运放是双电源工作,那么输入端的电压范围又是多少?输出是否会有负电压? 问题3:负反馈运放,正极接地,为什么负极会有电压?输出端居然为0? 最近在画一个关于运放的电路,让自己设计才发觉有好多不懂的。只知道运放的基本原理。还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2019-06-14):
1.要看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也就是Vcm参数,轨对轨输入的,一般能做到-0.1V~5.1V,非轨对轨输入的,通常是到VCC-1.5V;共模输入电压范围是跟随供电电压而变化的,单电源供电要输入负电压只能叠加直流偏置;
2.运放双电源供电下,输入电压范围也是要看Vcm参数,输出电压范围要看是否是轨对轨输出,轨对轨输出的可以到工作电压,非轨对轨通常是-VCC+2~+VCC-2;
3.要看电路具体电路,首先负反馈系统里“虚短虚断”的概念要清楚。

网友B:
问题1:假设单电源运放的电源工作范围为0-5V,那么输入的正负极电压范围也要在0-5V么?
正负极能输入负电压么?
答:运放的输入,分为
1、电源负轨,可以到0,到不了vcc,例如lm358,
2、电源正轨,可以到5,例如tl082
3、轨至轨,就是即能到电源正,也能到电源负。
这里补充一点,轨至轨分为输入轨至轨,输出轨至轨,输出输入轨至轨。
运放的输入正,叫正相端,输入负,叫反相端。
正负极能输入负电压么?
答:你这里的负压,就是0-5V电源输入,正反向端低于0V。
从损不损坏的角度,运放可以输入负电压,这个值很小,一般小于一个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

问题2:假设运放是双电源工作,那么输入端的电压范围又是多少?输出是否会有负电压?
答:如果运放电源输入时-2.5->2.5V
输入端的电压范围同上,把上面的0改成-2.5,5改成2.5。同样分三种。
输出是否会有负电压?
答:有负电压。

问题3:负反馈运放,正极接地,为什么负极会有电压?输出端居然为0?
答:请贴出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要看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也就是Vcm参数,轨对轨输入的,一般能做到-0.1V~5.1V,非轨对轨输入的,通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1:假设单电源运放的电源工作范围为0-5V,那么输入的正负极电压范围也要在0-5V么?
正负极能输入负电压 ...

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C:
这个要看具体型号的规格书,有参数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看具体型号的规格书,有参数说明。

这个不好说吧?我只看到了电源电压范围,却没有看到文档中说正负极输入电压范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好说吧?我只看到了电源电压范围,却没有看到文档中说正负极输入电压范围。 ...

在datasheet里面找Vc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datasheet里面找Vcm

您好,如果我运放的工作电源是正负5V,那么输出也能在正负5V的范围内么?轨对轨运放,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如果我运放的工作电源是正负5V,那么输出也能在正负5V的范围内么?轨对轨运放,谢谢! ...

输出不一定到正负5V
即使是rail to rail放大器,跟vcc还是差几十mv。

便宜的rail to rail 放大器,都是5V的。
你这个正负5V,已经是10V了,高压rail to rail运放很贵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要看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也就是Vcm参数,轨对轨输入的,一般能做到-0.1V~5.1V,非轨对轨输入的,通 ...

我也想问下,运放数据手册中的差模输入电压范围Vdm是不是只能运用在双电源供电的情况下,单电源就不行?还有Vdm参数它是在什么情况下,限制输入电压范围的?

网友B:
单电源可以。
比如ti的lm358最大电压,单电源40V,双电源为正负20V。
它的最大差模电压是正负32V
他的最大共模电压为(V-)到(V+)-2
当你设计一个电压跟随器电路时,用的40V单电源供电。
运放的V(-)接地. (V+)端接的时38V
根据手册Vcm,(V+)端38V(40-2)是可以输入的。
但是根据vid,最大差模电压为32V,又是不允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单电源可以。
比如ti的lm358最大电压,单电源40V,双电源为正负20V。
它的最大差模电压是正负32V

咦,我们的手册不一样吗,LM358最大供电32V的。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那一栏中,差模输入电压Vid只给出了最大值不超过VCC,是不是在单电源时,要满足-0.3V<Vin<Vcc;在双电源时,要满足-VCC<Vin<+VCC。

LM358(1).png (126.36 KB )

网友B:
你的datasheet从哪下载的。

网友B:
这个是最新版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最新版的。

alldatasheet.com网站上的,02年版的了还是上面的那个问题:我发的图上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那一栏中,差模输入电压Vid只给出了最大值不超过VCC,是不是在单电源时,要满足-0.3V<Vin<Vcc;在双电源时,要满足-VCC<Vin<+VCC。

网友B:
引用 网友D:
alldatasheet.com网站上的,02年版的了还是上面的那个问题:我发的图上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 ...

我个人理解:
lm358在设计的时候就是应用于单电源的运放。
所以主要给出了单电源的情况。
实际情况在双电源时应该是:
把0替换成-vcc,vcc替换成+vcc。
datasheet是从硬件损不损坏的角度,给出的数据。
也有是根据信号的角度,给出的数据。
你看到的是,从硬件损不损坏的角度,给出的数据。

网友E:
引用 网友A:
1.要看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也就是Vcm参数,轨对轨输入的,一般能做到-0.1V~5.1V,非轨对轨输入的,通 ...

闫工对运放很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