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有什么简单的切换电路,可以让两个SD控制器分时操作同一...

楼主(2019-06-14):
有什么简单的切换电路,可以让两个SD控制器(一个单片机,一个读卡器)分时操作同一个SD卡?要 4 DATA线模式的,
有大侠这样用过吗?

网友A:
加一个CPLD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CPLD控制

用个 CPLD 感觉有点浪费,又占用PCB面积,便携产品,有比较小的 CPLD 吗?

楼主:
有没有多路、双向数据选择器啥的?

网友B:
你直接把clk做个互斥,剩下的让单片机和读卡器软件互斥
这个很难折腾的,读卡器行为你无法掌控,我原来做都是一端是网口,一端是usb口,汇聚到单片机来写入sd卡。

网友C:
有模拟开关的,可以看下SPDT的那种,单刀双掷那种,可以看看,我想应该是能满足你的需求的。

网友D:
模拟开关如CD4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