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谁能推荐一个隔离ADC产品,在实现AD采集的同时,还实现了信号的电气隔离?

楼主(2019-06-14):
谁能推荐一个隔离ADC产品,在实现AD采集的同时,还实现了信号的电气隔离?

网友A:
如果成本要求不高,可以到淘宝直接买“信号隔离栅”,这样既可以用,也可以拆开学习下。

网友B:
隔离放大器

网友C:
隔离ADC比较少见,一般方案都是先用隔离运放将信号隔离,然后ADC采集电压。专用领域的ADC也有,ADI TI好像都有一类数据流输出的隔离AD,但是后面要配合算法才能使用。
不过也可以将模拟电压信号转换成PWM或者频率信号,隔离后在通过单片机采样获取信息。用GP系列的APC芯片就是不错的解决方案。比如GP9303将0-5V转换成0%-100% PWM。

网友D:
性能最好的,也是成本最高的模式,是专门的悬浮供电的全套放大器+ADC,然后数据用数字隔离芯片隔离后送后面的单片机啥的。
要低成本,可以试试线性隔离运放。或者前面有说的 VF变换后光耦隔离输出。

网友E:
可以看一下AS3799, 是隔离型的16位sigma-delta的ADC. http://www.kesaitech.com.cn/gb/as3799.htm.

网友F:
隔离型sigma-delta ADC可不敢用。
我的原则是,隔离前可以用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只能用组合逻辑,比如与非门,74LS138这样的译码器。凡是带有时序逻辑的,比74LS74这样的D触发器还要复杂的时序电路就不能用,原因是模拟电路和组合逻辑在强干扰下会出错,但是干扰走了会恢复正常工作状态,而时序逻辑会把干扰造成的错误状态记住,干扰走了也还是错误的。

网友G:
AS3799 还是可以的,原理上比VFC+Optocoupler 靠谱,至少避免了Optocoupler 的饱和截止误差。

只是这个 AS3799 好买到吗?经受过现场应用时间的考验没有?

网友G:
@ckf含笑花
Ti、ADI 等公司有类似的芯片,用的人少,估计市场上比较难买到。或者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禁运了。
比如 ADI 的 ADE7912/7913,自带隔离电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G:
AS3799 还是可以的,原理上比VFC+Optocoupler 靠谱,至少避免了Optocoupler 的饱和截止误差。

只是这个 AS ...

AS3799是参考ACPL-C799做出来的,刚出来不久,有兴趣的可以提供片子测试。q: 1420799462

网友G:
二百五 方案

@wh6ic :有屁就放,没屁跪安吧。
@R2D2 :半吊子,先告诉大家你的方案没有问题再说吧。有胆子算算吗?
@wh6ic :回家玩儿你女马的女乃子去吧。
@R2D2 :懒得说了,垃圾货色
傻。。。。。。B,你就是个纯的。

网友H:
hcpl 7840/7860

网友I:
你需要silicon labs隔离adc芯片